[笔电] 拆一个“炬龍达”电蚊拍

楼主(2022-07-26):
      外观不咋地,用料还不错。

      很普通的样子:

        三极管的型号是KEHE  D9CU,参数是5A/42V  TO-126。

             开关是这个样子的,相信比常见的轻触开关耐用得多:

        储能电容,CBB81,参数是223J2KV。

         充电板:

           难得一见的是使用了4056C芯片:

     就这种蓝光,能引诱蚊虫?表示怀疑!
电池是一节2200mAh的18650锂电池:

          电蚊效果不错,“啪啪”声挺大的。

网友:
质量好像还可以,价格多少?

网友:
用的什么电池,铅电池还是锂电池?

网友:
第一次看到电蚊拍用这种微动开关。

网友:
比一般的用料厚实,带充电管理,亮点是微动开关

网友:
小瞧蚊子了哈哈

网友:
这电蚊拍用料看着不错。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就看价格了

网友:
主要是升压器电路质量好坏,父亲家里有过2个都是升压线圈匝间短路,灭蚊没啥用,不如用质量好点升压器芯片。

网友:
蓝光吸蚊还是紫光吸蚊?

网友:
还是可能的

网友:
微动好评,我那个电蚊拍已经按坏一个轻触开关了

网友:
这个电蚊拍的用料元件真好价格也贵吧

网友:
这种微动是亮点,我有两个蚊拍,新的是普通微动,旧的是楼主那款微动,旧的比新的好用多了。

网友:
这种微型开关比常见的轻触开关耐用得多了。

网友:
做工不错,舍得用4056,前天也捡了个,拆开发现是铅酸电池的,电池被充鼓了,换锂电试了一下貌似变压器匝间短路,然后就扔了。

网友:
用了微动开关,挺好。

网友:
用料还不错,比蓄电池的强多了

网友:
锂电的容量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