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克303D焊台故障,开机报警,不工作,显示S-E

楼主(2022-07-26):
快克303D焊台发热芯正常,热电偶正常,开机报警,不工作,显示S-E

网友:
高频焊台手柄报错,可以确定的是MCU没问题,要么手柄接口处接触不良,要么可能是运放OP07损坏,还有检测一下手柄内部线没断。如果显示H-E错误的话,就是加热错误,先检测手柄内部线有无断裂,没有的话,就可能是加热的功率板有问题了。

网友A:
查一下op07运放,一般换了就好了。

网友:
SE基本上都是手柄未连接,看下手柄有没有断线

网友B:
是手柄的问题,手柄里有个针,顶针的弹簧卡住了。我遇到过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op07运放,一般换了就好了。

请问该怎么测呢?我在这方面是小白。

网友:
请问该怎么测呢?我在这方面是小白。

网友C:
看下手柄有没有断线

网友:
se 连线手柄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下手柄有没有断线

手柄用万用表测过了,没有断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手柄的问题,手柄里有个针,顶针的弹簧卡住了。我遇到过这个问题。

顶针没问题,伸缩正常。

网友D:
S-E理解是sensor error,考虑换个头子试下没

楼主:
引用 网友D:
S-E理解是sensor error,考虑换个头子试下没

发热芯正常的,我放到其他焊台上试过。

网友:
故障解决了吗?

网友:
通常是手柄未联接,检查手柄传感器既可。

网友:
手柄插头定义与检查方法如下图

网友:
se是手柄没有连接,线排除手柄问题,主板的16v 10uf电容容易漏液

网友E:
我的报S-E,换功率板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报S-E,换功率板好了

换一块要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