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个门禁卡

楼主(2022-07-26):
同事门禁卡,说是想拆开放手机或者手表内
热风枪拆

网友:
拆成这样还能用?

网友:
你确定这样还能装回去使用

网友:
也许手机用坏了这门禁卡都不会坏,但是被拆坏了。。。

网友:
原来门禁卡内部是这样的,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
同事翻脸了不

网友:
复旦微电子的芯片 目测m1

网友:
最好的方案是用读写器复制一个超薄的ic ID卡,像这样弄绝缘不好处理,切线圈变性后影响效果。

网友:
主要是要中间的芯片,这是拆不坏的,坏的只是线圈,这个线圈好解决,替代的方法多种多样。

网友:
中间的芯片是核心,线圈断了可以重新绕。

网友:
损坏一般是线圈断了,芯片坏的少。

网友:
线圈是感应提供电能的吧

网友:
你这拆的也太惨不忍睹了吧,

网友:
芯片只要不坏,重新绕一个线圈就行了

不过一般都是从某宝上弄一个专门放手机上的,再复制一个就行了

我都是用带NFC功能的手机复制到手机里面用

网友:
复制一个就行了,拆开放手机里

网友:
自己绕个线圈,藏戒指里。嘻嘻

网友:
这个可以用带NFC功能的手机复制到手机里面用,根本不用拆开的。

网友:
内里结构原来是长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