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怎么让visual studio 2005正常运行(不用虚拟机)

楼主(2022-07-26):
因为2005是最后一版支持ce wmSDK的 现在在研究做wince和win mobile的软件 但是visual studio2005不能在win10上面运行 只能用虚拟机 大家有啥好办法

网友:
我的VB6都能在win10上运行啊

网友:
其实装虚拟机,然后远程到虚拟机开发也不是不可以啊。或者你可以换个XP来安装。

网友:
vs2005需要.net framework2.0吧,看看程序安装与卸载里启动了没

网友:
看看错误警报里怎么提示的吧,应该是缺东西

网友:
WinCE和Win Mobil不都早OVER了么,怎么还在研究???

网友:
根据关键字WinCE。。。那电脑应该还有光驱安装位的,换成硬盘抽取盒,想用哪个系统就换哪块硬盘。

网友:
你可以换个XP来安装

网友:
不用windows 10

网友:
远程访问,但不用远程桌面,用remoteapp单独访问vs,这个缩放效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