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满怀信心修理KUS跑步机Er2故障翻车记

楼主(2022-07-26):
家一KUS跑步机,一天使用使用时按开始键后3秒倒计时结束后,履带不动,再3秒后,面板提示Er2
作为本坛的一员,这点毛病肯定自己操刀。网上翻查一番,既然面板显示正常,一般出现Er2错误代码有2种可能:一是电机坏了;二是IGBT损坏。
再开机,测量板子电机输出端子,无电压。用12V接电机正常转动正常,那么基本确认板子坏了。
以下是翻车过程,比较繁琐:
观察板子元件无明显烧坏痕迹, IGBT及续流二级管居然没坏!此时心里升起不好预感---不好修。再测各电源点:220V整流输出300V正常,IGBT驱动芯片FAN73711供电13.41V基本正常,MCU HT66F40的供电78L05输入13.41V输出5V正常,通住上面板供电约15V正常。输出电流采样电阻也正常!
既然机子在开机后几秒提示错误代码,说明开机后检测到某个信号异常,从电路结构看,检测电流采样电阻经分压送往MCU,说明检测的是电机电流信号。先测MCU1PWM输出信号,在跑步机开机后且提示错误前,由0V跳变为2mV,感觉有点低,用F289捕捉到的最大值也只有0.V,但考虑也可能是输出占空比小的PWM检测信号,所以也不确定是否正常。因为是热底板且只有模拟示波器,无法测量。
检测FAN73711外围元件,没发现损坏的。万能宝买了每片仅0.86元的73711替换之,无任何变化。
只能怀疑MCUPWM输出异常。也检测了通住面板的输入、输出信号端,相互通讯时有电平跳动。
最后,用万用表二极管档,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接1PWM输出端,以及黑表笔接电源,红表笔接1脚,进行测量并与其它输出端口比较,并无异常。只能怀疑MCU损坏。从玄学角度来看,有没可能厂家在运行软件设了个坑,开机到一定次数锁定无输出?
自此选择放弃治疗,挫败感上升。从万能宝118米购入据说是升级的板子,替换后工作正常。从维修工时来看,似乎划不来。
因此想请教一下,PWM信号能否用万表检测?我的判断MCU损坏是否正确或者是忽略了什么?有个想法是买个PWM发生器直接驱动看个究竟。
下面看图

背面

整流桥GBJ1510

IGBT及续流二级管

MCU

电源芯片

IGBT驱动芯片

MCU的1脚PWM输出信号捕捉

新旧73711(右为旧)

新买的板子

最后,奉上辛苦绘制的电路图,感谢观看及不吝指导!

补充内容 (2022-8-17 21:34):
已修复,详见18楼。

网友:
短接下继电器试试,继电器吸合不好电机启动时+B电压会不足!

网友:
感觉是PWM信号明显不正常,正常的PWM信号应该是幅度在5V或者是3。3V,看MCU的供电电压而定,也就是基本上是等于电源电压的,你现在才0。几伏,显然是不正常。还有我看到你的PCB的反面好像有腐蚀的痕迹,是不是受潮了?清洗一下PCB板看看。也可能是受潮了造成什么地方漏电拉低了电平的原因的。相关的PWM输出和驱动周边的电阻什么的看看有没有阻值变化 的,特别是大阻值的电阻

网友:
整的好高级,搞不懂。

网友:
能定位到故障位置、能用得到福禄克、能用万用表测占空比...你已经是高手了。
修东西有时就是这样,考验的不单是技术,也是耐心和毅力。
背面有个地方貌似被液体腐蚀了,我只注意到这里了。

网友:
你已经是高手了。

网友:
应该不是主板故障,你这个电机用外接12V可以带的动?

网友A:
楼主看来是搞设计,会设计的不一定会维修。你什么都测量了,就没有把那个蓝色的继电器拆下来,接个12VDC,再用万用表测量一下通断?我感觉MCU不会那么轻易坏,再说了,MCU坏了,还会报错ER2吗?我还是怀疑继电器出故障了。

网友:
打电话问下厂家的故障代码

网友B:
发现相当一部分家的跑步机闲置成了晾衣架!

网友:
那个电阻外皮好像不太好了,没有几个件,好好找下,电路板清理一下,IGBT一般不太会坏,电容电阻多查一下,电机多使用的话要看下碳刷

网友:
又不是不可能有楼主认为的现象发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现相当一部分家的跑步机闲置成了晾衣架!

最后成了置物架等。

网友:
老衲看起来是450v470uf的电解电容漏液挂了,换个试试看,没有送你一个

网友:
高压电解电容乃所有不明就里的故障之源,一个稳定DC电源是工作的基础,请问是带负载测试的电压和PWM输出波形吗,胡言乱语勿怪!

网友:
这个电路板看起简单,但是内容却有点复杂

楼主:
感谢大家建言献策!
按照fq967网友的建议,进行测量,发现继电器没问题

顺着供电是否不足的思路,测量了下图箭头标示的供电检测分压处电压,发现接近0V !最终锁定R22 1M电阻损坏,该电阻上约有300V电压,耗散功率近0.1W,原为1/8W碳膜电阻,在其功率承受范围,外观没有变色,属于体质不好。看着旁边另一个电流采样的1M电阻,虽没坏,干脆一起换了。再次谢谢fq967网友!

最后试机,已可正常运行。再次用F289R捕捉测量MCU输出的PWM信号,因为IGBT没拧到散热片,不敢开太大速度。其中2个台阶是在初速1和加速情况下测得。PWM信号频率应该超过10K,记得F289捕捉间隔仅为100mS,因此只能显示平均值。看来,原来故障时,MCU是有输出正常的PWM信号。

总结一下,以上故障处没能第一时间检测出,一是没有该机子的维修资料,只是从网上翻查到Er02故障一般属于电机或IBGT损坏,因此重点排查这两方面;二是整机加电后,在市电分压1M电阻损坏的情况下,虽然电源驱动板MCU已经检测到,但在按下跑步机开始键之前并无提示,因此把思路放在PWM信号上;三是没有数字示波器,无法测量PWM信号;四是不了解运行流程,实际是:整机加电后继电器并不吸合,板子供电由于串联了PTC电阻(约500欧。原绘的图上标注的电阻图标为NTC是错误的),既可以检测到市电电压是否正常,还可以在功率级或电机短路时进行保护。在跑步机倒计时结束后,上下板进行通讯,检测下板是否有故障,无故障后,继电器吸合,电机开转。总而言之,是经验、资料、仪器缺乏。

PTC电阻值

已联系卖家退掉新板子,新板子架构基本相同,做工更工整,也加了电源指示灯和上下板双向通讯指示灯,顺便拍了一下

主控BYD生产

PWM驱动芯片

电源芯片

整流桥加大到25A

绿色的PTC电阻

IGBT和续流二极管包着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来是搞设计,会设计的不一定会维修。你什么都测量了,就没有把那个蓝色的继电器拆下来,接个12VDC, ...

跑步机分上下板,上板负责显示的各种控制有MCU,下板负责供电、管理功率输出及故障检测,也有MCU,上下板有相互通讯。上板因为判断没坏没拆。

网友:
看了背面的污渍貌似不是水痕迹。
电机是220v的直流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