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请教大家,我这蓝牙音箱还有救没

楼主(2022-07-26):
帮朋友修一个JBL的蓝牙小音箱,起先故障是蓝牙用不了,而且掉电速度特别快,我拆开发现,内部电路板上还有个小电路板,上面有个蓝牙芯片严重发热,估计掉电速度快
就是这芯片的问题,就把那蓝牙芯片拆了,因为朋友主要用TF卡来听音乐,就没有继续换新的蓝牙芯片,以为这就可以凑合用了,过了几天,朋友找到我,说还是会掉电,
我就拿回来上电源测试,发现关机状态下,还会有15MA左右的放电,我估计是主控芯片有问题了吧,就直接把带有主控芯片的小板拆了下来,想在网上买个小板,郁闷的是,
同样的小板在某宝上找到了,但是卖家说要重新刷程序才能用,我就懵X了,难道那个小板上的主控需要重新刷程序才能用么?请论坛高手帮我一下,多谢,附上几个图片。

网友A:
都到换主控芯片的程度了,直接换个蓝牙音箱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到换主控芯片的程度了,直接换个蓝牙音箱得了

说的对,折腾这个不如买个新的。蓝牙音响都烂大街了。

楼主:
回二楼,这小音箱我查了下,要2-300块,买个二手也要100左右,要是跟他说修不好,也有点不好意思啊,毕竟之前信誓旦旦的跟他说没问题,包修好。
现在我把小板拆了,直接用不了了,没法交差了,所以硬着头皮也要继续弄啊

网友:
主控芯片周边的电容漏电更容易引发此类故障。

网友:
贴片电容漏电,要么用低电压松香大法找,要么一个一个的拆换

网友B:
直接买个新板子把原来的板子换掉,只利用外壳电池和喇叭...

网友:
不值得再修,因为到现在为止楼主都没有确定问题在哪,全靠排除法成本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买个新板子把原来的板子换掉,只利用外壳电池和喇叭...

嗯,我也想过,但是买来的TF卡槽的位置可能就和外壳对不上了,而且还要加充电电路板,现在我是想以先修为主,要是实在没办法了,那就改装吧

网友:
这个搞的工程有点大了

网友C:
JBL的做工已经沦落到如此地步?

楼主:
引用 网友C:
JBL的做工已经沦落到如此地步?

不知道是不是贴牌的,但是这价格真让我没有想到,300多块啊

网友:
买套便宜的板子,然后飞线走插卡槽,只要外观对得上,谁管你里面热融胶滔天

网友D:
蓝牙小板更换是必须对应固件才能起作用的,否则就工作不正常,和WIFI小板一样需要匹配。

网友:
某宝上有很多蓝牙5.0什么的小板,像你这种贴片的,对着脚位焊上去就好了索,每日签到红包后也才3元包邮

网友E:
奇怪还有这么贵的蓝牙音箱,我感觉也就几十元啊,这个是大品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蓝牙小板更换是必须对应固件才能起作用的,否则就工作不正常,和WIFI小板一样需要匹配。 ...

好的,谢谢,再多问一句,如果正如卖家所说,需要刷固件,那应该是给这个小板刷固件了吧,真要这样的话,我是搞不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奇怪还有这么贵的蓝牙音箱,我感觉也就几十元啊,这个是大品牌吗?

铭牌上标的是JBL,型号是JBL  SD- 18

网友:
先装回去试试能不能用。不行就飞线吧,买个mp3模块,把tf卡焊掉,用原机的tf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蓝牙小板更换是必须对应固件才能起作用的,否则就工作不正常,和WIFI小板一样需要匹配。 ...

也就几个GPIO需要一致而已吧,其他应该没啥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