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修图像颜色异常康佳55寸液晶电视-已修好

楼主(2022-07-26):
2016年买的55寸康佳智能液晶电视,前段时间看着看着颜色就变了,声音正常,开机蓝背景变成了白色,图像成了象彩色胶卷底片一样的负像,关机时的黑色也变成了白色。经过网上查询和咨询淘宝专业维修商家估计是逻辑板或屏出现问题,由于上门维修的费用已经超过电视的残值,而且如果是屏出问题了估计就很难维修,于是决定网购逻辑板自己动手代换维修,修理过程就是拧些个螺丝插拔几个线装回去就好了,感谢网上行家们的指点。(鼠标移动到图片上看文字说明)

网友:
它是怕你把它大卸八块

网友:
配图很有特色啊。究竟哪里出现了问题。

网友A:
这个板子是通用板子吗

网友B:
淘宝上的卖家你说说你的故障现象,基本他能给判断出来,直接告诉你换什么

网友:
究竟是那些环节出了问题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的卖家你说说你的故障现象,基本他能给判断出来,直接告诉你换什么 ...

是的,比官方客服专业多了。。而且还便宜。

网友D:
现在修家电都是换整板及模块,想修线路板不易呀,除非比较明显的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是通用板子吗

不是通用逻辑板,必须是与电视液晶屏相匹配的才可以

网友:
幸好换板修复,如果液晶屏的问题就报废了

网友E:
配屏参数改变了也会出现这种图像,可以进入工厂模式调整配屏试试

网友:
逻辑板上有个存储器,大概率挂了,大芯片左边那个8pin的。我的电视机(AOC的)同样故障,淘了个换上,正常了,不过屏幕显示有一根灰色的横线。不影响就算了,也就20大洋。

网友:
逻辑板很便宜的,恭喜修复。售后和维修师傅开着门面,拖儿带女,收费贵点也能理解,就害怕小病大修、指东打西。

网友:
还好,换个板就修好了,如果不是这个板还要退回去。

网友:
应该是底层参数丢了,逻辑板大概率还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配屏参数改变了也会出现这种图像,可以进入工厂模式调整配屏试试

有试过恢复出厂设置,故障依旧,才决定网购逻辑板更换试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修家电都是换整板及模块,想修线路板不易呀,除非比较明显的故障

的确是,贴片元件越来越袖珍,用放大镜都不一定看的很清楚,元件级的维修越来越困难

网友:
不错,修好了  换个板就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比官方客服专业多了。。而且还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