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问大家这个电风扇电机,是什么电机,怎么加油

楼主(2022-07-26):
孤陋寡闻,没见过这种的,不知道怎么加油,请问哪位朋友知道

网友:
罩极式电机,机轴两端加油就行了。滴两滴机油就行了。

网友:
优点:结构简单成本低。缺点:效率低

网友:
我买的用这种电机的风扇,发热量杠杠滴

网友A:
罩极式电机,结构简单,效率低,发热大。一般微波炉里面的散热风扇就是这样子的。

网友:
罩极式电机 风冷冰箱里也是这个电机

网友:
太丑了,这个电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罩极式电机,结构简单,效率低,发热大。一般微波炉里面的散热风扇就是这样子的。 ...

有点意思,反正永远都有人问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意思,反正永远都有人问
哈哈

请问你是怎么加油润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是怎么加油润滑的?

我没加过油,还没到加油的故障,灰尘打整了一下就装好了,

网友:
加油就是容易粘灰尘,要定时清理,才能象丝一样顺滑

网友:
10楼的方法好。

网友:
现在已经很少看到用这种电机做风扇的!

网友:
早期的老式电唱机就是用的这种电机,其转速在一定电压波动范围内只与频率有关。

网友:
前天拆了个杂牌的小风扇,里面用的就是这种电机,最后从深水宝上买到了一个据说是美的品牌的,而且可以调换转子,就能改变正反转。小风扇满血复活。微波炉里用的都是这样的。

网友:
微波炉,冰箱,电唱机,电吹风,都有这种电机风扇。可能是看中它的耐用吧。

有人说它需要加油,不过我觉得这是不是个误解呢?因为我的冰箱里面这个电机就运行了30年滴油未加,未见异常。再继续这样运行下去估计一辈子都不能加一次

网友:
从轴上直接滴入润滑油。

网友:
罩极式电机,耐用,低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