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ADATA SP900 64G 开卡失败,求助,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2-07-26):
固态硬盘是ADATA  SP900 64G,电脑识别不了,小白试开卡,ID都试了一遍还是失败,请指教~

~~~~~~~~~~~~~~~~~~~~~~~~~~~~~~~~~~~~~~~~~~~~~~~~~~~~~~~~~~~~~~~~~~~~~~~~~~~~~~~~~~
SandForce Genesis Utility v1.7.0.01020130612-fc14-32bit
SF_Core Library: v1.7.1.20130612-fc14-32bit

Copyright 2010-2012, LSI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Worldwide.
~~~~~~~~~~~~~~~~~~~~~~~~~~~~~~~~~~~~~~~~~~~~~~~~~~~~~~~~~~~~~~~~~~~~~~~~~~~~~~~~~~
[Tue 07/26/2022 15:54:32] - SF_Genesis has been invoked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
                      argv[1]: -PROCESS_SSD
                      argv[2]: 5:0:0:0
                      argv[3]: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mfp
                      argv[4]: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_Files/28140.12345.test.driveconfig
                      argv[5]: 12345
                      argv[6]: www_123
                      argv[7]: log=/log/
                     ~~~~~~~~~~~~~~~~~~~~~~~~~~~~~~~~~~~~~~~~~~~~~~~~~~~~~~~~~~~~~

[Tue 07/26/2022 15:54:32] - Instructing the operating system to purge any existing cached data for device: '5:0:0:0'
[Tue 07/26/2022 15:54:37] - Issuing a discovery command for device: '5:0:0:0'
[Tue 07/26/2022 15:54:43] - Discovery command completed...
[Tue 07/26/2022 15:54:43] - Waiting 5 seconds for the system to settle...
[Tue 07/26/2022 15:54:48] - Device designation string '5:0:0:0' is mapped to node '/dev/sg2'
[Tue 07/26/2022 15:54:48] - Proceeding to process SSD device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
              DeviceName = /dev/sg2
    MFP Package Filename =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mfp
      Configuration File =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_Files/28140.12345.test.driveconfig
              Serial No. = 12345
         World Wide Name = www_123
  ~~~~~~~~~~~~~~~~~~~~~~~~~~~~~~~~~~~~~~~~~~~~~~~~~~~~~~~~~~~~~~~~~~~~~~~~~~~~~~~~~~~~~~~~~~~~~~~~~~~~~~~~~~~~~~~~~~

[Tue 07/26/2022 15:54:48] - Successfully received the IDENTIFY data from the drive...
[Tue 07/26/2022 15:54:48] - Validating Manufacturing Firmware Package: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mfp
[Tue 07/26/2022 15:54:48] - Successfully opened the package: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mfp
[Tue 07/26/2022 15:54:48] - file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_Files/28140.12345.test.driveconfig Loaded successfully
[Tue 07/26/2022 15:54:56] - Warning:  Unable to query diagnostics information to perform power management settings check
[Tue 07/26/2022 15:54:56] - B01 Power Management configuration request detected
[Tue 07/26/2022 15:54:56] - Successfully extracted *.DriveConfig file: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_Files/28140.12345.test.driveconfig
[Tue 07/26/2022 15:54:56] - Extracted Config_ID: 1 (28140) in DriveConfig file: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_Files/28140.12345.test.driveconfig
[Tue 07/26/2022 15:54:56] - Extracted SerialOutputControl: 0
[Tue 07/26/2022 15:54:56] - Searching for flashware image for configuration 28140
[Tue 07/26/2022 15:54:56] - Manifest found for configuration 28140
[Tue 07/26/2022 15:54:56] - Flashware image extracted: 28140_fw_cl_mlc_Intel_64Gb_JS29F64G08ACMF3_1Q_2C_1D_PP_R01589_s512.vic
[Tue 07/26/2022 15:54:56] - Searching for manufacturing image for configuration 28140
[Tue 07/26/2022 15:54:56] - Manifest found for configuration 28140
[Tue 07/26/2022 15:54:56] - Manufacturing image extracted: 28140_mf_mlc_Intel_64Gb_JS29F64G08ACMF3_1Q_2C_1D_PP_R01589_s512.vic
[Tue 07/26/2022 15:54:56] - Proceeding in ROM mode, download feature 3...
[Tue 07/26/2022 15:54:57] - Successfully downloaded MFB to the drive...
[Tue 07/26/2022 15:54:57] - Waiting (5 sec) for the drive to settle...
[Tue 07/26/2022 15:55:02] - Successfully received the IDENTIFY data from the drive...
[Tue 07/26/2022 15:55:02] - FATAL_ERROR: Did not recieve the correct firmware revision. it is reported to be: '306ABBR0', indicating MFB download has failed.
[Tue 07/26/2022 15:55:02] - End of Genesis manufacturing log.
[Tue 07/26/2022 15:55:02] - Exiting...
[Tue 07/26/2022 15:55:02] - Overall Result for Device: /dev/sg2 ****** FAIL ******

网友:
4贴还是8贴?

网友:
到27%报错吗?开卡id不对,多试试几个

网友A:
这个是什么闪存颗粒呀,查不到,你确定是intel的? 28140对应的是intel 的29F64G08ACMF3

楼主:
上下各四贴,总数8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什么闪存颗粒呀,查不到,你确定是intel的? 28140对应的是intel 的29F64G08ACMF3 ...

是的,就一串数字,查不到对应ID

网友:
FATAL_ERROR: Did not recieve the correct firmware revision. it is reported to be: '306ABBR0', indicating MFB download has failed.
固件不正确

网友:
实在查不到就只能拆一个颗粒上测试架看颗粒id了

楼主:
~~~~~~~~~~~~~~~~~~~~~~~~~~~~~~~~~~~~~~~~~~~~~~~~~~~~~~~~~~~~~~~~~~~~~~~~~~~~~~~~~~
SandForce Genesis Utility v1.7.0.01020130612-fc14-32bit
SF_Core Library: v1.7.1.20130612-fc14-32bit

Copyright 2010-2012, LSI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Worldwide.
~~~~~~~~~~~~~~~~~~~~~~~~~~~~~~~~~~~~~~~~~~~~~~~~~~~~~~~~~~~~~~~~~~~~~~~~~~~~~~~~~~
[Wed 07/27/2022 14:38:49] - SF_Genesis has been invoked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
                      argv[1]: -PROCESS_SSD
                      argv[2]: 11:0:0:0
                      argv[3]: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mfp
                      argv[4]: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_Files/28036.12345.test.driveconfig
                      argv[5]: 12345
                      argv[6]: www_123
                      argv[7]: log=/log/
                     ~~~~~~~~~~~~~~~~~~~~~~~~~~~~~~~~~~~~~~~~~~~~~~~~~~~~~~~~~~~~~

[Wed 07/27/2022 14:38:49] - Instructing the operating system to purge any existing cached data for device: '11:0:0:0'
[Wed 07/27/2022 14:38:54] - Issuing a discovery command for device: '11:0:0:0'
[Wed 07/27/2022 14:38:59] - Discovery command completed...
[Wed 07/27/2022 14:38:59] - Waiting 5 seconds for the system to settle...
[Wed 07/27/2022 14:39:04] - Device designation string '11:0:0:0' is mapped to node '/dev/sg2'
[Wed 07/27/2022 14:39:04] - Proceeding to process SSD device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
              DeviceName = /dev/sg2
    MFP Package Filename =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mfp
      Configuration File =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_Files/28036.12345.test.driveconfig
              Serial No. = 12345
         World Wide Name = www_123
  ~~~~~~~~~~~~~~~~~~~~~~~~~~~~~~~~~~~~~~~~~~~~~~~~~~~~~~~~~~~~~~~~~~~~~~~~~~~~~~~~~~~~~~~~~~~~~~~~~~~~~~~~~~~~~~~~~~

[Wed 07/27/2022 14:39:05] - Successfully received the IDENTIFY data from the drive...
[Wed 07/27/2022 14:39:05] - Validating Manufacturing Firmware Package: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mfp
[Wed 07/27/2022 14:39:05] - Successfully opened the package: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mfp
[Wed 07/27/2022 14:39:05] - file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_Files/28036.12345.test.driveconfig Loaded successfully
[Wed 07/27/2022 14:39:05] - Warning:  Unable to query diagnostics information to perform power management settings check
[Wed 07/27/2022 14:39:05] - B01 Power Management configuration request detected
[Wed 07/27/2022 14:39:05] - Successfully extracted *.DriveConfig file: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_Files/28036.12345.test.driveconfig
[Wed 07/27/2022 14:39:05] - Extracted Config_ID: 1 (28036) in DriveConfig file: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_Files/28036.12345.test.driveconfig
[Wed 07/27/2022 14:39:05] - Extracted SerialOutputControl: 0
[Wed 07/27/2022 14:39:05] - Searching for flashware image for configuration 28036
[Wed 07/27/2022 14:39:05] - Manifest found for configuration 28036
[Wed 07/27/2022 14:39:05] - Flashware image extracted: 28036_fw_cl_mlc_Micron_64Gb_MT29F128G08CFAABWP_1Q_2C_1D_S_PP_R01181_s512.vic
[Wed 07/27/2022 14:39:05] - Searching for manufacturing image for configuration 28036
[Wed 07/27/2022 14:39:05] - Manifest found for configuration 28036
[Wed 07/27/2022 14:39:05] - Manufacturing image extracted: 28036_mf_mlc_Micron_64Gb_MT29F128G08CFAABWP_1Q_2C_1D_S_PP_R01181_s512.vic
[Wed 07/27/2022 14:39:05] - Proceeding in ROM mode, download feature 3...
[Wed 07/27/2022 14:39:05] - Successfully downloaded MFB to the drive...
[Wed 07/27/2022 14:39:05] - Waiting (5 sec) for the drive to settle...
[Wed 07/27/2022 14:39:11] - Successfully received the IDENTIFY data from the drive...
[Wed 07/27/2022 14:39:11] - Firmware revision reported to be: '60AABBM0'.  This indicates MFB download was successful.
[Wed 07/27/2022 14:39:11] - Successfully enabled SMART capabilities...
[Wed 07/27/2022 14:39:13] - Successfully issued a diagnostic unlock...
[Wed 07/27/2022 14:39:14] - Performing the flash test of block 0 (0x0000)...
[Wed 07/27/2022 14:39:15] - Flash Test Results:
~~~~~~~~~~~~~~~~~~~~~~~~~~~~~~~~~~~~~~~~~~~~~~~~~~~~~~~~~~~~~~~~~~~~~~~~~~~~~~~~~
-----------------------------------------------------------------------------
Flash Test Parameters:
-----------------------------------------------------------------------------
               Block Count: 0
                Page Count: 1
                 Bus Count: 1
        Chip Enabled Count: 2
                 Die Count: 1
                Lane Count: 4
               Plane Count: 2
-----------------------------------------------------------------------------
Results Notes:
-----------------------
   N1 - At least one page tested and passed with no bit errors.
   N2 - No test data available.  Test may have aborted, or failed during the testing.
   N3 - At least one page tested and had errors less than or equal to half the range of ECC correction power.
   N4 - At least  one erased page tested had bit error rate greater than half the correction power.
   N5 - Walking zeros test failed.
   N6 - Walking ones test failed.
   N7 - Block contained factory bad block markings and testing was skipped.
   N8 - At least one page tested and had bit error rate greater than the correction power on plane 0.
   N9 - Block in plane 0 was marked as a factory bad block.
  N10 - At least one page tested and had bit error rate greater than the correction power on plane 1.
  N11 - Block in plane 1 was marked as a factory bad block.
-----------------------------------------------------------------------------

+------+------+------+------+--------+--------------------------------------------+---------+
| Bus  | CE   | Die  | Lane | Value  | Result Notes                               | Overall |
+------+------+------+------+--------+--------------------------------------------+---------+
| 0    | 0    | 0    | 0    | 0x0374 | N4,N5,N6,N8,N10                            |    FAIL |
+------+------+------+------+--------+--------------------------------------------+---------+
| 0    | 0    | 0    | 1    | 0x0374 | N4,N5,N6,N8,N10                            |    FAIL |
+------+------+------+------+--------+--------------------------------------------+---------+
| 0    | 0    | 0    | 2    | 0x0374 | N4,N5,N6,N8,N10                            |    FAIL |
+------+------+------+------+--------+--------------------------------------------+---------+
| 0    | 0    | 0    | 3    | 0x0374 | N4,N5,N6,N8,N10                            |    FAIL |
+------+------+------+------+--------+--------------------------------------------+---------+
| 0    | 1    | 0    | 0    | 0x0374 | N4,N5,N6,N8,N10                            |    FAIL |
+------+------+------+------+--------+--------------------------------------------+---------+
| 0    | 1    | 0    | 1    | 0x0374 | N4,N5,N6,N8,N10                            |    FAIL |
+------+------+------+------+--------+--------------------------------------------+---------+
| 0    | 1    | 0    | 2    | 0x0374 | N4,N5,N6,N8,N10                            |    FAIL |
+------+------+------+------+--------+--------------------------------------------+---------+
| 0    | 1    | 0    | 3    | 0x0374 | N4,N5,N6,N8,N10                            |    FAIL |
+------+------+------+------+--------+--------------------------------------------+---------+

-----------------------------------------------------------------------------
  Total Number of test results: 8
            Number of failures: 8
         Number of Passed with warnings: 0
      No. Passed without warnings: 0
-----------------------------------------------------------------------------

~~~~~~~~~~~~~~~~~~~~~~~~~~~~~~~~~~~~~~~~~~~~~~~~~~~~~~~~~~~~~~~~~~~~~~~~~~~~~~~~~

[Wed 07/27/2022 14:39:15] - End of Genesis manufacturing log.
[Wed 07/27/2022 14:39:15] - Exiting...
[Wed 07/27/2022 14:39:15] - Overall Result for Device: /dev/sg2 ****** FAIL ****

是不是硬盘已经废了?

网友B:
估计还是开卡ID不对,再换其他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还是开卡ID不对,再换其他试试

是的,换了其它ID开卡成功,感谢各位

楼主:
~~~~~~~~~~~~~~~~~~~~~~~~~~~~~~~~~~~~~~~~~~~~~~~~~~~~~~~~~~~~~~~~~~~~~~~~~~~~~~~~~
-----------------------------------------------------------------------------
Flash Test Parameters:
-----------------------------------------------------------------------------
               Block Count: 0
                Page Count: 1
                 Bus Count: 1
        Chip Enabled Count: 2
                 Die Count: 1
                Lane Count: 4
               Plane Count: 2
-----------------------------------------------------------------------------
Results Notes:
-----------------------
   N1 - At least one page tested and passed with no bit errors.
   N2 - No test data available.  Test may have aborted, or failed during the testing.
   N3 - At least one page tested and had errors less than or equal to half the range of ECC correction power.
   N4 - At least  one erased page tested had bit error rate greater than half the correction power.
   N5 - Walking zeros test failed.
   N6 - Walking ones test failed.
   N7 - Block contained factory bad block markings and testing was skipped.
   N8 - At least one page tested and had bit error rate greater than the correction power on plane 0.
   N9 - Block in plane 0 was marked as a factory bad block.
  N10 - At least one page tested and had bit error rate greater than the correction power on plane 1.
  N11 - Block in plane 1 was marked as a factory bad block.
-----------------------------------------------------------------------------

+------+------+------+------+--------+--------------------------------------------+---------+
| Bus  | CE   | Die  | Lane | Value  | Result Notes                               | Overall |
+------+------+------+------+--------+--------------------------------------------+---------+
| 0    | 0    | 0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0    | 0    | 1    | 0x0003 | N1,N3                                      | WARNING |
+------+------+------+------+--------+--------------------------------------------+---------+
| 0    | 0    | 0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0    | 0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1    | 0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1    | 0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1    | 0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1    | 0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Total Number of test results: 8
            Number of failures: 0
         Number of Passed with warnings: 1
      No. Passed without warnings: 7
-----------------------------------------------------------------------------

~~~~~~~~~~~~~~~~~~~~~~~~~~~~~~~~~~~~~~~~~~~~~~~~~~~~~~~~~~~~~~~~~~~~~~~~~~~~~~~~~

开卡成功,感谢各位,ID28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