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气图纸中这个梯子形状的代表什么

楼主(2022-07-26):
(图片)

网友:
我觉的是明排水沟

网友:
梯子线一般没有实际意义,仅仅只是代表各个模块的功能区分

网友:
看图例,一般有标明的,这里可能真像楼上说的是排水沟,或者是电缆沟也不一定...

网友:
排水沟,篦子,大概是这样

网友:
从布局看,是排水沟,上盖带排水孔的盖板(铸铁或预制钢筋混凝土材质)

网友:
明沟啊 都接入右边的集水坑

网友:
电缆桥架,或者地沟。

楼主:
是不是风筒管道?

网友:
这个是土建的东西,得看建筑图才能知道是个啥

网友:
看图例,图例是啥就是啥。

网友:
有可能是房子墙壁或地基线。

网友:
   哇塞,顶起来 。

网友:
排水沟,上面有带孔的水泥砖盖起来,

网友:
电缆桥架,或者地沟

网友:
觉得这应该是电缆沟,毕竟这样的泵房的电缆是不能明挂着的。

网友:
估计是架空电缆走线架

网友:
这没啥好研究的,就是个排水沟,上面的梯子线是盖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