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简单拆解中国移动铁通CMCC-Q7S无线路由器

楼主(2022-07-26):
没查到更多资料,只知道是双频1200Mbps,全千兆,CPU是啥不知道,因为还在用,芯片上的胶太厚,怕拆坏,所以就简单一些

放一些配置页面

网友:
没看到配置,可惜了。

网友:
不用拆胶了

全MTK方案,很一般

网友:
再差只要用5G频段的时候速度还是可以的

网友:
MTK方案5G频段速度还行,2.4G很一般,我在用红米2100。

网友:
很可能是MT7621的...

-=-=-=-=-=-=-=-=-=-

网友(2022-10-27):
请教楼主我也有一个怎么都进不了主页不知道怎么设置。路由器上密码怎么输入都不正确大小写也输入了

网友(2024-03-05):
好东西!是一定要给大家分享的

网友(2024-12-18):
公司用这个,只要wif有人下载其他用户就连不上,提示密码错误,密码是不错的,重启正常,可不好用

网友:
MT7621DTA  +7603+76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