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300ma电流能做什么?怎么改到1A呢?

楼主(2022-07-26):
小小的电池充电座,才300毫安,怎么改到1A呢?

完全不懂,只能期待高人指点一下,就算改不到1A ,能高一点是一点也好

网友:
我来是帮你顶起来找高手滴

网友:
看看开关变压器那么小的块头,就不要为难它了吧!

网友:
找限流功能部分  没的话就没法动了

网友:
十几块钱 索尼相机充电器 1.5A  ……

网友:
设计方案决定的,再改没有意义,也很难再增大输出电流。

网友:
4.2V300毫安冲小锂电池正合适,要1安电流的直接淘宝个TP4056模块

网友:
小锂电很合适,充电不一定大电流才好。

网友:
降流容易,升就不一定行了

网友:
改电压容易,改电流难,尤其是往高改

网友:
芯片基本决定了它的最大输出电流,余很小的。

网友:
听坛友的吧,别改了,就这么用吧。

网友:
查芯片资料,找到反馈电阻,改成USB输入可能行。开关电源部分改大电流太多,容易烧主开关管和变压器。

网友:
这个可能不好改

网友:
还是不要改,弄不好300ma都没得用。

网友:
5v300ma可以给单片机供电了,改得话一个万一连300ma都没得用

网友:
做工看起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