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这dell有没有维修思路呢,驱动板网上买来换过了

楼主(2022-07-28):
这个显器这个图像上下移位了,按AUTO也没用,调整不过来,有谁知道这是屏坏了,有没有维修思路呢,驱动板网上买来换过了

这个显示的工程模式菜单谁能读得懂,帮忙解读一下喽,谢谢

楼主:
有没有高手

网友:
恢复也没有用  那程序问题?

网友:
在保吗?联系过DELL售后吗?

网友:
在保地话直接联系售后更靠谱...

网友:
在保的话,找售后;过保的话,换MCU。

网友:
设置菜单里应该有调整选项,能调画面大小,梯形校正,之类,漫漫一个一个试

网友:
接别的电脑主机试试先

网友:
支持楼上,搞不好就是主机的问题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感觉现在显示器都是自适应了,只要选择合适的分辨率即可。不像以前的CRT显示器还要调菜单。

网友:
这种故障少见

网友:
驱动板又不贵买上一个换上不就行了

网友:
这就是VGA 啊 换个主机或者主机上打显卡补丁  换VGA线都可能会好

网友:
换电脑》换DVI线》

网友:
这个怕是电脑的软件问题。
显示器异常,不可能就一个小图标移位的。

网友:
看一下设置菜单里有没有一个图像——聚焦——相位——时序之类的选项。调一下时序试试。

网友:
显示器问题,我这公司里也有台显示器是这样的,另外有个山寨会议电视接电脑也这样

网友:
感觉是线的问题,换一条线试试,或者换接口试试,比如vga换成dvi、hdmi、DP?

网友:
wocao别人回你那么多你当别人在放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