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仿制单片机电压表

楼主(2022-07-26):
电压表量程是0-30V的,单片机最初是用STC12C2052AD,表壳子买回来一看里面空间太小了,放不下DIP封装的12C2052AD,贴片封装也只有SOP的,没小体积TSSOP封装的,这SOP封装的PCB也放不下,最后改用STC12C4052AD  TSSOP封装的,这个电压表是给电容阵储能点焊机电容阵电压显示用,开始在TB买了一个误差太大了达到0.3V,不光是这个问题还有它与外部连接用焊线不是用连接器,我最不喜欢这种方式,我喜欢采用连接器方式,这好拆方便折腾。最后想了想电压表要准好用还是自己做吧,看了网上的电压表方案,决定采用体积小电路简单的单片机做,但是单片机自己又不会,然后网上一通搜(花了好几天),找到的不是代码都错的就是电压范围不合意,功夫不负苦心人总算找到了一个电压范围0-30V程序也没有错,但是代码要修改重新定义单片机的数码管段,位选IO口,这样好方便单片机IO口与数码管连线不要绕才好画PCB板,然后在坛子里发帖求助改代码,在热心坛友“@elecfunwb”的帮助下把代码改了,在这再次感谢“@elecfunwb”坛友!

电压表原理图
分压电阻我R3用0.1%的精密电阻,R4用1%的普通电阻,通过R5来调整精确电阻值。分压电阻一定不要马虎,对付了事测出来的电压误差会很大,只有某个点电压准,其余的误差会随着电压增减越来越大

赶JLC的免费打样末班车

为了尽可能让电压表的体积小,数码管用0.36寸的,最小也只能用这个尺寸的,再小PCB就放不下单片机,

板子画的有毛病,C1放的位置不对与数码管有干涉

板子焊好的样子

板子没有清洗

装进壳子

先做了3个

把程序下载进去后测试,电压还是蛮准的,并且小数稳如泰山哈
由于每个431基准电压不一致,程序里的基准电压参数要改为实际测量到的基准电压值,才能保证电压表能够准

无电压输入显示0.00

做了份测量电压对比表,单片机电压是每隔0.12V一跳,不是0.01V

请教大佬们这个是不是因为AD转换位数低的原因,12C2052系列AD是8位的

电压表要准有两个条件,第一是程序里的基准电压值要与实际测量到的电压值一致,第二是分压电阻值尽最大可能接近图纸中的电阻值

源代码就不在这里发了,

对这电压表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我的求助帖去看吧!源代码在哪边

传送门:https://www.mydigit.cn/thread-322968-1-1.html

网友A:
很不错啊,和成品一样啊

网友B:
学习了数字补丁

网友:
楼主的技术真好

网友C:
精度还是不错的  技术到位   感谢分享

网友D:
做的真好,谢谢楼主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度还是不错的  技术到位   感谢分享

谢谢支持!精度超过了我的预期,我的目标是误差0.1V,做出来的误差在0.1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的真好,谢谢楼主分享。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不错啊,和成品一样啊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数字补丁

能给你做参考很高兴

网友:
jlc末班车什么意思?以后不免费了?

网友:
电压表头精度挺高,做的非常漂 亮

网友:
楼主高手,外形、精度做得与成品一样!

网友:
这个精度够高的。线性也不错。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经验分享!赞一个!

网友:
厉害,不知道成本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