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亿健跑步机维修两例

楼主(2022-07-26):
自家的一台亿健跑步机,用了12年,而且跑得很辛苦,不像多数人家只是衣服架摆设。已经进入老年期,最近坏过两次,把维修经历写出来,供大家参考。

第一次遇到的故障,是跑步过程中,偶然自动加速,不受控制。
把底部的盖子打开,观察了一下,驱动电机尾部有个码盘,测速的,灰尘太多糊住了,光栅片有的通有的不通,转动的时候造成测速不稳。
把码盘上的灰清理干净,再通电,一切正常。

楼主:
第二次遇到的故障,更离谱。

前一天跑的好好的,第二天开机,声音巨大,咔嚓咔嚓,以为是什么东西卡住了,还是拆盖子一看,居然是电机的声音,电机里面扫膛了。
把电机拆下来,慢慢分解,拆开一看,好家伙,里面两块永磁铁,居然掉下来一块,直接吸在转子上,难怪声音这么大。
于是找胶水粘上去,一开始想买专用的磁钢胶水,但是价格比较高,后来干脆就用AB胶粘上去了,对比了一下,主要是温升,电机胶水能耐温180度左右,AB胶只能100~120度。
ab胶粘好,等固化时间到了,装机测试,一切正常,一点杂音也没了。
拆机过程没有拍照,手上全是灰,装机好了拍了一张,第二张图片是拆下的碳刷,扫膛造成碳刷磨损不均匀,看来已经很长时间。

网友:
一样的亿建,售后服务基本没有,上次保期内主板烧了,让上门看看,居然告诉我没有维修点,寄块板子过来自己换上,坏板还让贴钱寄回(但在本地看到很多代理店)。从此与售后是路人,亿建再也不碰。

网友:
不上张图吗

网友A:
说的我心慌啊 以后售后怎么办啊  我16年买的 目前没有问题 不过跑的也不多  就自己加过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的我心慌啊 以后售后怎么办啊  我16年买的 目前没有问题 不过跑的也不多  就自己加过油   ...

客服给了个自动泵硅胶油的方法,久了搞忘记了

网友:
我也有个,平时也少用,跑步时候有不同的声音,像火车过铁轨交接处发出的声音一样,开得越快,声音越密集,是什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