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桌面快捷方式的快捷键偶尔会失效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2-07-26):
WIN7系统,桌面上建了睡眠的快捷方式,设了一个快捷键,但是偶尔会失效,失效以后要把快捷键先改成其他的再改回来才有用,这算什么问题?

网友A:
快捷键有无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捷键有无冲突?

应该没有,没开什么其他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捷键有无冲突?

而且我只要重新设置下快捷键就能用,也没关什么软件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