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新买塑料焊枪修电水壶底壳

楼主(2022-07-26):
电水壶不小心摔在地上把底壳摔坏了,我想起有一种塑料焊枪可以在塑料上面加筋,
提高粘接强度,就赶快下单买了一把,
这个焊枪的原理很简单,
里面就一个变压器,
把220V转化为2-4V,
然后通过短路使得钢丝发红,
就可以按入塑料中起到加固作用,
同时更换头部钢丝能起到焊接作用,
也能加个长钢丝圈,
给工具盒切割塑料,泡沫,
它的常见用途是加固汽车开裂的塑料保险杠,

试了一下操作还是很容易的,
加热几秒往塑料里面一按就行。然后把多余的钢丝掰掉或剪掉。

网友:
应用场景是啥

网友:
我关心的是,焊枪价格友好吗

网友A:
一台5V40A的LED电源改可调,两只鲍鱼夹两根导线就能代替这塑料焊枪,我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B:
十五块钱的电水壶要二十五块的塑料焊枪修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十五块钱的电水壶要二十五块的塑料焊枪修哈哈哈

还得搭一个不到一百万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十五块钱的电水壶要二十五块的塑料焊枪修哈哈哈

电水壶40元买的,才用几次,所以扔了可惜才修的。

楼主:
用券后大概32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台5V40A的LED电源改可调,两只鲍鱼夹两根导线就能代替这塑料焊枪,我就是这么干的。 ...

这办法可以,我也有大功率可调电源,一时没想到,其实用点焊机也能改这个。修改下发热时间。要省钱就自己改,省事就买个成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十五块钱的电水壶要二十五块的塑料焊枪修哈哈哈

怎么不见你发帖子了?

网友:
我也有台,以前买来用来修自己摩托车或电瓶车,特别是电瓶车外壳,摔坏了,又没得卖,所以买了这个来修复

网友C:
普通内热烙铁,不锈钢订书钉,手上有啥用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通内热烙铁,不锈钢订书钉,手上有啥用啥了

这完全可以的,我是中了工具党论坛的毒,凡是做事,必先买买买工具,总想着以后很多地方能用到,其实买个200W大铜头的电烙铁,焊接塑料没问题。再简单一点,我们小时候,塑料凉鞋断了,用个断锯条烧红了一烫,其实就可以用个铜条铁条一烧红就能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