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MAIWO-K305BU35外置硬盘座拆解

楼主(2022-07-26):
今天刚到手即拆,因为购买之前已先咨询客服确认是JMS578,如果不是可退货,
拆后发现USB HUB芯片是VL813.
USB转SATA芯片是JMS576,
实际上JMS76不支持TRIM指令而已.机械硬盘用不上这个指令的.决定留下用了

配送的电源是12V 6.5A,超声波密封的,应该没什么特点,暂时不拆了

网友:
速度怎么样?

网友A:
做工不错,不知道使用怎么样

楼主:
关于速度,还未有时间实测,我只是接了四个硬盘试用了两分钟,因为在前面还接有USB2.0 HUB,所以实际的读写速度仅是40MB左右,我对速度没什么要求,局域网内能播放4K高码流电影即可

网友:
硬盘毁灭者,这形式的硬盘盒最坏硬盘

网友:
都说这个会损害硬盘,一直不敢买。

网友:
做工格局千篇一律

楼主:
硬盘是不是容易坏,有两个要注意的问题
1.配送的12V 6.5A电源,  要测试在四个大硬盘同时工作的情况下,要用示波器测12V的电压变化情况,如果电压波动大,硬盘就很容易坏.这种情况下可以减少硬盘数或换更稳宝的电源.
2,四个硬盘竖直放置不稳是硬伤. 经常看到坛友说服务器或名牌电脑都是竖直放置硬盘.实际上他们的设计年限都是很短的.而我们需要的是长寿.所以,我是打算加延长线睡觉放置.而且会加装硅胶减振装置.

网友(2023-11-06):
看起来还可以

楼主(2024-02-01):
引用 网友A:
做工不错,不知道使用怎么样

经常在公司远程读写家里的硬盘,长期运行都现在约一年半了,硬盘正常.晚上在家播放电影,听硬盘声响都正常,没有听到刮碟异响.....用延长线连接硬盘,并用了硅胶防震.感觉还是很靠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