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续 谈一谈万用表的交流带宽

楼主(2022-07-26):
前些天发了个帖子谈万用表的交流带宽。因为觉得分析计算过程就是写了也没人看所以只举了个例子。不过这并不符合我发帖的习惯,还是希望把事情讲清楚让有兴趣的坛友能了解背后原因。
原帖链接。https://www.mydigit.cn/thread-324300-1-1.html
以我的UT136B+ 2%误差的带宽
AC400mV >>10kHz
AC4V~1kHz
AC40V~10kHz
下面对此进行简要的分析。
这里采用一个简化的模型进行分析。
万用表的电压测量是以10MΩ分别和1MΩ/100kΩ/10kΩ/1kΩ串联分压进行测量。分压的下臂电阻R<<上臂电阻10MΩ(至少是1/10)。
LPF的滤波电容并联下臂电阻R接地。因为下臂电阻R<<上臂电阻10MΩ,因此只需考虑滤波电容对下臂总的并联阻抗的影响即可。
R//(1/j•2•pi•f•c)
=1/(1/R+j•2•pi•f•c)
=R/(1+j•2•pi•f•c•R)
则Error%=1-1/|1+j•2•pi•f•c•R|
由于是仪表应用场合,一般考虑Error%<1%~5%,或更小,由于这个相角非常小,因此可以认为在足够小的误差范围内。
Error%~f•c•R
这样就可以对前面的测量结果进行解释了。在2%误差情况下,AC4V BW~1kHz,AC40V BW~10kHz,4V档下臂电阻1MΩ,40V档下臂电阻100kΩ,下臂电阻减小了一个数量级,在同样误差的情况下,带宽也就相应的增加了一个数量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

谢谢!我有预期这类帖子看的人不多

网友:
想看,看不懂,还要去翻资料查公式

网友:
分析得较深入,拜读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详细解释,学习消化一下

网友:
AC4V~1kH这个是最差的。

网友B(2022-09-03):
     我也纠结过这个问题,和楼主的理解基本一致,就是比如1:10的分压电阻,电阻比是1:10,封装相同的话,寄生电容比1:1,随着频率的升高,寄生电容通过的电流造成的影响明显,就不准了。
     那么,让容抗比也是1:10不就得了,我的方法是用网线芯那种双绞线并在小阻值电阻上当分压电容,通过调整长度调电容,用一个宽频的表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纠结过这个问题,和楼主的理解基本一致,就是比如1:10的分压电阻,电阻比是1:10,封装相同的话, ...

我觉得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不一致,差别可能还是挺大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不一致,差别可能还是挺大的

        呵呵,我这水帖子水到龙王庙去了,但是还是希望你就我们理解的不同稍加解说一番,既然吊大伙的胃口了,就得有个后续是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我这水帖子水到龙王庙去了,但是还是希望你就我们理解的不同稍加解说一番,既然吊大伙的胃 ...

差别是电容的来源,我写的是lpf电容,你关注的是寄生电容。寄生电容就复杂多了,通常在1kHz以下寄生电容影响较小

网友:
用信号发生器,交流毫伏表,对照测过几种表的小信号交流带宽,一般在10K以内。好像ET2600是Khz,胜利AC97是5K左右。

网友(2022-11-01):
交流电压的带宽很少用到,我也测过几个表,都很低,个别表6khz。不超过50K修开关电源还是没啥用。想到一个很有用的地方是,制个交流信号发生器,配合万用表交流档测电容ESR,测电池内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