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想给电动工具换电芯 求推荐 天臣3000 8c 索尼vtc6 如何抉择

楼主(2022-07-26):
天臣10.5全新 索尼20拆机货 如何抉择 好纠结
想给12v电池换三只索尼
20v的换10只天臣 大家觉得如何?

网友:
C5够用了,你的机器放电流很大吗

网友A:
成熟市场, 一分价一分货,国产工具,建议直接买厂家带质保的全新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熟市场, 一分价一分货,国产工具,建议直接买厂家带质保的全新电池。      ...

原厂天鹏5.6 10节56 成品电池一百多 性价比太低

网友B:
拆机不如买三星25R,才三分一价钱

网友:
建议买拆机C6,不是说国产不如进口,而是全新的B品一致性比不了拆机的A品。如果天臣 3000 8C也有拆机货的话,那我会推荐你买天臣。

网友:
看自己具体给什么工具用吧,如果是电流需求很大的工具,还是索尼VTC6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拆机不如买三星25R,才三分一价钱

楼主说的2种都是3000的,用2500的来比价格没有意义。

网友:
用的久还是要买进口的,之前买过有必选的电池,放了一年多,三星的电压不变,国产电池的已经过放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的2种都是3000的,用2500的来比价格没有意义。

一种国产10元,索尼20,国产的便宜不一定稳定,索尼的稳定但太贵,25R拆机一般都是8左右,性能稳定,放电强怎么没有没有意义呢?消费者就就是要价低质量好的商品么?

网友:
还是买索尼的,电池一致性好多了。

网友:
买组起来的电池,自己拆,这样基本都是一致的,拆散的电池重来不买,没有测内阻的,随便组,能不能好用完全看天

网友:
大有5.2的电池,充满放了半年,昨天侧的20.4
威克士的12V也放半年,昨天侧的11.4

网友:
确实,对比25R,多了那20个百分点的容量,价格贵的离谱,不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