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风扇电机标注只有8W?是标错了吗?

楼主(2022-07-26):
从小区收废品的姐姐那里拿了个鸿运扇,上电不转,电机好坏未知,说好要是电机没问题我就留下,否则退回,开口要价5元,答应。
首先说外壳挺干净,但有些变色,打开看到电机标注2014年,风扇塑料外壳后面标  输入总功率40W,前面转业电机应该更小。
电风扇个头是比较小,电机标注只有8W?是标错了吗?小车拉大马?
检查是1.2u的电容没容量了,另外缺油抱轴,

网友:
输出功率是8W,实际输入功率3~50W。

一般直流无刷电机效率会高很多,输出功率8W可能输入只要十几瓦。

网友:
还真不是虚标,这是实标,记得26年前,我们家用的还是上海双菱的鸿运扇,风吹转风栅轮的那种,那电机就是这种,当年市面上卖的是7W的

网友:
绝对是标错了!
我的万宝鸿运扇,第一档25W,第二档31W,第三档38W。

网友:
哦,这种外观了,以前那种是全密闭的跟黄眉装孙悟空的那俩铙钹似得,对得死死的,现在也有,给塔扇,空调的风轮用的那种,还有3根线的,排风扇用的

网友:
转页电机8w就够了

网友:
测量一下几根线是否有阻值。
如果有断的,很可能是有温度保险的那根断。
电机缺油抱死,温度升高,保险就会烧断。

网友:
铭牌上不是标了电流0.2A吗?  220*0.2=44W

网友A:
电机的额定功率好像是指输出的机械功率,而不是输入的电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的额定功率好像是指输出的机械功率,而不是输入的电功率.

不是说电动机的效率高于90%吗

网友:
应该是标错了,实际38瓦

网友:
应该标错了

网友:
没有标错啊,人家已经括号标注(输出)了,属故意误导。

网友:
这个不太可能错,还是电风扇虚标了吧

网友:
38瓦对额把。这种抱死的又不是无刷

网友:
功率表插上看看

网友:
看起来不像直流机哦

网友:
为什么异步电机转速受电压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