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DIY厨房定时器(软解MP3)

楼主(2022-07-27):
为了减少刷到 '黑暗料理' 的几率,需要一个厨房定时器。买过几个成品,有的坏了有的不好用,于是就自己做一个吧,顺便尝试下立创EDA的外壳功能。
给大家看个新鲜吧。对了,用到了大家喜闻乐见的RX8025T!

关键字: STM32CubeMX GCC STM32F103RET6 W25Q128 RX8025T NS4168 MP3-decoder DFU-Bootloader I2S DMA U8G2 UC1701 JSON

主要特性:
软解MP3;
16MB SPI FLASH存储音乐和配置;
U盘方式更新音乐(FATFS文件系统);
DFU方式更新软件;
JSON配置存储参数;
低功耗(伪)。

原理图

一些制作过程

音乐选择菜单

U盘效果

一些已知问题
1.USBLC6(D1) 这个件用错了,在USB未连接时, 电流会流经 USB_EN -> R1 -> R2 -> D1 -> +5V,会造成漏电和USB插入状态检测错误,软件上可以通过将USB_EN置低来避免,为了省事我直接把第五脚剪了。
2.I2S频率要设置为实际mp3频率的1/2播放才正常,暂时没找到原因。
3.底壳的螺丝孔开的小了一点,用3mm钻头扩一遍会好点些。
4.RX8025T的中断输出设置跟手册上写的方法可能有些出入,有空再研究下,反正现在能用。
5.低功耗没有太仔细去调试,中间测试过待机大约600uA, 太高了点,应该还能降一些(屏幕消耗大约200uA)。

最重要的:开源!
硬件:https://oshwhub.com/lingex/timerv2
软件:https://github.com/lingex/TimerV2.0

编译 & 调试环境是 gcc-arm-none-eabi + openocd (vs code)
由于U8g2库(LCD驱动)很大,导致源码压缩完还有20多M,传不上来。下面的附件是删掉了U8g2部分的,并不能直接编译,有需要的可自行补上或者去github下吧。

楼主:
关于软解MP3,这是个商用方案,提供商是 spirit DSP,性能很强,可能是目前市面上能找到的资源占用最低的解决方案。早前在M4核的片子+TF卡上测试过,差不多只需要18KB的RAM.

不过注意是不开源的,这里只是一个limited demo, 部分功能受限(好像是不可播放可变码率的音乐)。 需要商用请自行联系提供商。

我现在这个方案MCU主频是36MHz(为了降低功耗), SPI FLASH 的频率只有9MHz, 播放128kbps码率的MP3已经足够了。

一些花絮:

为什么用这么高级的单片机?

主要是业余爱好,有啥用啥了。说起这个片子,可算是很有历史了,差不多十年前一朋友想DIY一个MP3,结果套件买回来就吃灰。后来就送我了,又跟着我飞过好几个城市,如今也算是 '不忘初心' 了吧(播放MP3)

网友:
厉害,需要个定时器结果楼主做了个MP3

网友:
佩服你们随随便便玩单片机的。。。。。。

网友:
外壳都可以定做了?好想做个电动工具的电池转换器

网友:
spirit DSP解码支持VBR,  编码不支持

网友:
播放语音或音乐其实用JQ8400语音模块可能会更方便些。

网友A:
不知道力创加工这个外壳的费用多少,是否需要提供加工代码啥的,如果价格可以并且提供外形尺寸就能加工的话就是不错的选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力创加工这个外壳的费用多少,是否需要提供加工代码啥的,如果价格可以并且提供外形尺寸就能加工的话 ...

3D打印的,好像花了十多块吧(不含运费)。材料有很多种,特性、价格差别也很大。

要提供stl文件, 你可以类比gerber, 其实很傻瓜,eda可以一键导出/下单。

官方在b站有教程,看半个小时就可以自己开搞了。现在功能还在完善中,对于直男审美的样式暂时是足够了。

楼主:
MCU剩余资源充足,随便造。

把播放器和部分菜单功能改成C++了,音乐选单现在支持翻页了:

网友:
外壳都可以定做  这样DIY  就太正规 漂亮了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B:
spirit DSP 解码库从哪里下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spirit DSP 解码库从哪里下载的?

st官网上有

楼主(2022-09-12):
用一段时间发现待机几天就没电了,远没达到设计目标。

最后查到是 NS4168 的锅,这芯片手册标称关断功耗 1uA, 实际上超过 2mA. 不知道是不靠谱还是买到了假货。

不得已又外挂了一个小板来控制它的电源。

网友C(2023-11-23):
引用 楼主:
3D打印的,好像花了十多块吧(不含运费)。材料有很多种,特性、价格差别也很大。

要提供stl文件, 你可以 ...

请问楼主用什么软件制作3d模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用什么软件制作3d模型的

就LCEDA专业版,画完PCB直接放置外壳,b站有官方视频,看半小时就可以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