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又来折腾老车了:拆中控,换刹车油,加装倒车雷达

楼主(2022-07-26):
继上次对这台老车进行了一番大整备后,实际还有些项目因为出差而耽搁了,于是乎趁着回家休假的机会,间隔将近两个月后再把遗漏的地方补上

第一个弄得就是中控导航,毕竟可以吹空调嘛,哈哈。
中控估计是之前用泡沫清洗剂清洗擦拭内饰的时候进水了,导致屏幕一直在随机乱点,非常影响使用,于是自己拆机把中控屏幕的触摸排线取掉了,拆中控的过程没拍,只拍了拆内饰板的样子,毕竟拆中控主机就是看螺丝拆螺丝就可以了,拆车的中控就是大力出奇迹,用翘板按挡把--空调面板--中央出风口面板的顺序拆下来就好了,理论上只拆中央出风口就可以了,但导航有两颗螺丝比较深,拆掉空调面板会比较好动

接着就是车门限位器,这个车我就只看到一家有卖,买了前门两个回来试试水。
换车门限位器需要把门板拆下来,拆门板前需要把门板上可见的两颗螺丝拆下来,然后用翘板+大力出奇迹就好了,门板卡扣烂了也没事,我20包邮买了一盒

车门板拆下来以后,需要把防水膜撕开才可以取下限位器

原车的和新买的完全不一样,换完一试,右前门还可以,开到最大能够停住,左前门完全没效果,算了,早过了退货期了,凑合用吧

接着换离合助力泵油,这个也是刹车油的,在外面别人基本不会给你换的,起码我这个车十几万公里就没换过,这次自己来换了

这个时候就需要2个人协作了,一个人在驾驶室里面踩离合踏板,一个人用扳手在外面拧排油口,扳手尺寸上面有

这个我用的管子从吸奶器上面拆下来的单向阀,特别好用,完全不用担心进气泡。忘记拍换下来的油的照片了,反正就跟掺了水的可乐一样的颜色
换完离合油就该换刹车分泵油了,一样的两人协作,一个在驾驶室踩刹车一个排油,也用8mm的扳手就可以了

之前抱死的右前分泵在我出差时我爸爸换掉了,所以这次只需要换这个3个轮胎就可以了

最后来加装倒车雷达,我现在开车倒车的时候比较喜欢听雷达报警声,而且这个摄像头效果比较差,夜里看不清楚,既然自己开了还是按照自己欢喜着来

这车原来的倒车影像取电在左边,实际也只需要拆左边的保险杆就好了,但这个车左边的挡泥板螺丝都修饰了,没拆下来,不得已把右边的拆了

雷达引线我走的通气阀,实际左右各有一个通气阀,理论上两边都可以串线,就看你想把雷达主机放在那里了。我这个破线破了左边,所以从左边走线了,上面那根吊着的红色线,就是倒车影像的电源线,雷达主机电源线就接它了

把雷达线拉上来,然后捆扎好放在通气孔就好了,然后自己稍微做好雷达接头的防水就可以了

最终效果如图,tb买的便宜货雷达,看上去也还行,没有太大色差
打孔的位置我参照原车的位置来的,感觉还行,不过两侧的雷达最好还再往外移5公分可能会好点。

最后来算一下这次花了多少钱:
1.刹车油,京东买的1l菲罗多,¥29.3
2.倒车雷达,淘宝随便买的,买贵了,¥35.63
3.704胶水,用来做雷达防水和固定,淘宝买的天目,2只共¥7

4.车门限位器,2个共¥34
共计105.93

网友A:
车子内部好像好多灰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子内部好像好多灰土,

是的,这个车十年来,基本天天都在跑工地,车况是比较差

网友B:
用国产车感受如何?

网友:
修车技术厉害!

网友:
花小钱办大事

网友C:
佩服楼主修车技术,我怕拆下来装不上去。上次还是找人给装的雷达

网友D:
一直想自己换一下刹车油,但好像有点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国产车感受如何?

还真可以,这么多年,从没有把人撂倒半路,自己换的非易损件只有前轮两个轴承和一个右前分泵

楼主:
哈哈,这些也就是皮毛了,而且基本都是从网上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佩服楼主修车技术,我怕拆下来装不上去。上次还是找人给装的雷达

被人坑过一次工时费就不想去找别人弄了。四轮定位我去做别人喊100,我爸爸去他常去的店子50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直想自己换一下刹车油,但好像有点复杂

还好,不复杂,就是拆装车轮有点繁琐,再有就是现在有些电子助力泵的车,不能够这样直接换了,需要调成维修模式,不然容易损坏助力泵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好,不复杂,就是拆装车轮有点繁琐,再有就是现在有些电子助力泵的车,不能够这样直接换了,需要调成维 ...

听了更没有把握换了

网友E:
刚看我以为是老花冠,后来觉得可能是比亚迪F3,看到最后,结果是个吉利英伦

网友F:
自己折腾有底啊,并且省钱, 外面 修车的就是为了赚钱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听了更没有把握换了

你是啥车,只要不是新款通用,大众等带电子助力泵,电子手刹的车,都可以自己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看我以为是老花冠,后来觉得可能是比亚迪F3,看到最后,结果是个吉利英伦 ...

哈哈,比亚迪f3名声在外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己折腾有底啊,并且省钱, 外面 修车的就是为了赚钱啊  !

外面这个,换刹车油起码工时费一百吧,装倒车雷达又是一百吧,车门限位器六十肯定要的

网友:
自己弄放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啥车,只要不是新款通用,大众等带电子助力泵,电子手刹的车,都可以自己换 ...

我那15老朗动,主要自己动手能力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