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单片机main里面一个while(1)怎么还能远行

楼主(2022-07-26):
我看有的单片机程序在main里面有一个死循环while(1),这都死循环了其它程序怎么运行呢。

网友:
是不是实时系统,多个task同时运行的

网友:
他只是静静的等待一个能让他登场的机会。。。比如,中断

网友A:
难道你的程序都是只执行一次的?

网友B:
监听 等待 外部中断  或者中断

网友C:
等待 外部中断  中断

网友:
有定时器,有别的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等待 外部中断  中断

每个程序运行在中断,那中断会不会堵着忙不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你的程序都是只执行一次的?

我看别人的不太理解写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监听 等待 外部中断  或者中断

都while死了,那不是一直在while里,里面都没函数,在哪里等待。上百上万行函数全靠中断转场吗。

网友:
需要中断退出

网友:
定时中断、外部中断、串口中断...

网友:
单片机就是在这个无限循环中等待中断并执行中断指定的代码。

网友:
只有中断才能跳出死循环

网友:
都是高手啊!虽然也学过,但工作后一直未接触这一行,导致完全丢失了。

网友:
执行完中断处理代码后又回到这个无限循环中等待,直到断电关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while死了,那不是一直在while里,里面都没函数,在哪里等待。上百上万行函数全靠中断转场吗。 ...

也有将需要反复执行的代码放在这个无限循环中执行,或者在这个无限循环中调用函数,也有通过各个中断来执行代码,这完全取决于编程者。

网友D:
引用 楼主:
都while死了,那不是一直在while里,里面都没函数,在哪里等待。上百上万行函数全靠中断转场吗。 ...

如果是这样,确实如你所说。
void main(void)
{
       while(1);
}

如果是这样,大部分程序是在中断外执行。
void main(void)
{
       while(1)
      {
            F1();
            F2();
          ……
      }
}

网友:
也不是道你说的是这个while(1)里有没有执行代码。有的话就一直循环执行这些代码。不管这个while里有没有代码,单片机都会等待其他中断触发,中断程序执行完了再回到while里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这样,确实如你所说。
如果是这样,大部分程序是在中断外执行。

对我说的是第一种,这种全靠中断的难道大量中断产生后不会有冲突吗。除非要处理的东西简单,要不然不可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