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修联想拯救者R720-15IKBN笔记本不开机

楼主(2022-07-26):
同事一台联想拯救者R720-15IKBN笔记本不开机,貌似开关键坏了。
这是A面

这是B面和C面

这是D面

这是标签,查了下保修到2019年3月到期
配置是第七代智能英特尔酷睿i5-7300HQ,8G内存,1050的显卡

拆开D面,现在的笔记本都比较好拆,比5年前的机子好搞多了。
这个机子之前应是被其它人拆过了,少了好几个螺丝前面的人没装回去。

拆出主板后

这是主板上电源按键,电源微动开关上部不见了,壳子里也没找到。

家里没有这种大小的贴片开关,只能从存货中找了几个锅仔片开关,
锅仔片开关引脚位不符,我的是4.0mm*4.0mm的,主板上原装的应是3.7mm*3.7mm,于是把引脚折叠,再用热风枪350度焊上,引脚折叠使开关高度增加了,于是又把外壳上塑料开关部分用电烙铁烫低了约0.5mm

本想从另一个料板上拆一种高质量源微动开关的,可是这种开关太高,试了下放弃。

好人做到底,把散热片的灰絮清理干净。

少了螺丝,从存货中给被齐

试机正常了。

进机子里看了下,128G的固态硬盘分成C 和E 两个分区,1T的机械硬盘设为D盘。
为什么要这么分区?关键是C盘分区只有4G剩余空间了,唉。。。。
给从E盘分割了22个G并到C盘,不然影响速度。

关机收工

网友:
ssD作主盘hdd作数据存储

网友:
还能再战几年。

网友:
能用就继续用。

网友:
128G直接一个区得了。

网友:
这个改造可以的,现在为了成本,开关都不耐用了

网友:
换个固态硬盘,速度块好多

网友:
128G直接当C盘

网友:
安太多 蹦飞了都

网友:
还好简单的故障维修

网友:
拯救拯救者,哈哈

网友:
好手艺,一般都是固态当系统盘,机械做存储盘

网友:
原装的开关质量还是有问题

网友A:
当年西安的一位朋友的惠普笔记本,型号忘了,只记得那款机子在工作的时候,发热量很大,她当时在西安修过好几次,每次都是用上三四个小时,机子就蓝屏,曾经带换过硬盘,也没有解决问题。而且那个机子因为她和丈夫经常吵架,导致那个笔记本屏幕都换过,听说硬盘也换过一次。好像是2014年还是2015年,那个年代还我接触电脑比较少,也不知道那个时候也没有固态硬盘。后来她认识了我,决定把电脑让我修,她说算是最后一次维修吧。于是机子到我手里,当时还不知道咋拆,于是找了一位本地的老师傅,他说应该是灰尘堵住了散热器导致机子高温所以出现蓝屏,当时说拆机清灰一百块钱费用,我说可以。当时觉得人家是高手,花一百块钱也算是学习吧。搞了两个小时,谁知道最后竟然开不了机了。仔细一看,和楼主这个问题一样,也是开关键上那个金属片不见了。那个师傅说他没有这种开关,告诉我要不我给你焊两根线,用另一种开关代替。我说那不行,这是别人的机子,不是我的。哪来的时候还能开机,现在你一拆,不开机了。最后师傅说,你给我50块钱费用算了。剩下的他不管,由于以前来往过,但不是特别熟的人,而且也凭感觉应该只是开关问题。于是给了他50块钱,然后我回家自己解决这个开关键问题。好在当时我一直在维修MP3和MP4 这些数码产品,这种小贴片开关咱不缺,找了一个大小差不多有锅仔片的那个按键,撬出锅仔片,固定在笔记本电脑开关锅仔片那个位置,插上适配器,按一下开机键,屏幕亮了。这也算是我第一次维修 笔记本电脑吧。

网友:
7代i5,还可以用用

网友:
配置还能用几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年西安的一位朋友的惠普笔记本,型号忘了,只记得那款机子在工作的时候,发热量很大,她当时在西安修过好 ...

只要肯动手研究,可以省很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