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intel SSD 660p可以拆颗粒做成优盘吗

楼主(2022-07-26):
颗粒是29F02T2AMCQH1,开机无法检测到,也不知道该怎么弄了,想着把颗粒拆下来做个优盘,
请问各位知道哪里有代工的帮我焊一下?

网友A:
QLC,3281双贴开SLC模式可以开128G,玩玩可以,上其他主控浪费板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QLC,3281双贴开SLC模式可以开128G,玩玩可以,上其他主控浪费板子吧

我看B站上有这种颗粒的加工优盘,可惜不代工,就来问问论坛各位大神

网友:
Qlc,可以上3281,开qlc模式写入掉速严重…开slc模式可以对付用…低格时间很长…有几率开不出来…我也有同款颗粒…一直吃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B站上有这种颗粒的加工优盘,可惜不代工,就来问问论坛各位大神

一代英特尔QLC太差,从稳定性角度来说别改了,要是有好点的颗粒当然可以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代英特尔QLC太差,从稳定性角度来说别改了,要是有好点的颗粒当然可以改 ...

好的,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