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闲鱼真是醉了,莫名其妙被扣了20分,就因为魔百和cm201-2

楼主(2022-07-26):
如题,真的是醉了,问人工客服说是智障机器人自动判定的,可以申诉,要等,经测试带有 魔百和cm201-2  的字样或者图片都不行,换成机顶盒就行,不知道犯了什么家法

这是原内容,并没有什么不妥吧,违规那个截图里的标题不是我发布的标题,应该是被闲鱼归到那一类的

之前的自己申诉没有通过,然后吧啦了几个人工客服,只有一个客服是明白人,说备注反馈

最终,经过几轮交涉,申诉不给通过,意思就是魔百和cm201-2被平台定义为违禁品,要等90天才能恢复分数了

似乎是出现一个BUG,就是经过机器人判断和人工复核2轮后,就是最终判定了,即便有误,也无法撤销。后来客服也明白误判,可是无能为力了,不会撤销。但如果确实存在判定有误,只能用户自己背锅了

是不是闲鱼换了某个贞节牌坊领导,以后的规矩会越来越多,可能机顶盒的品类会消失

上几张摩托罗拉328拆机图

网友A:
扣20分会怎样?

楼主:
本想发在茶楼的,奈何门票太贵了

网友B:
20分能用来干啥?这个积分是干啥用的?确实不懂,请教。

网友:
谢谢提醒,不然还有许多人被扣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扣20分会怎样?

限制账号7天

网友C:
因为哪是国家什么公司的独家东西

网友:
猜测因为某宝有个魔盒?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分能用来干啥?这个积分是干啥用的?确实不懂,请教。

限制账号功能7天,一般90天没有再违规可以恢复100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哪是国家什么公司的独家东西

问题是别人发布的魔百和cm201-2就没事,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D:
越狱,不行。违反电视广播接收相关限制

网友:
反正我知道闲鱼不能发布体温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越狱,不行。违反电视广播接收相关限制

违规截图那个标题不是我发的标题,应该是归到那一类的

这个才是我发的内容

网友:
改了全网通和随意安装软件,就是越狱。这个肯定是被重点关注,转人工审核了

网友E:
看来是不给破解?是魔百、已改、免费。。。之类的关键词导致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是不给破解?是魔百、已改、免费。。。之类的关键词导致的吧!

应该是吧,那个如果当初发布的时候有提示就好了

下面是我现在发布的内容,正常显示中

网友F:
我卖的那俩中6盒,都卖了好几年了,有一天突然告诉我不符合法律政策要求,涉嫌卫星接收之类跟你这个一样,反正就给删除了。还有其他的也被莫名其妙删掉了,可是,同样的设备,其他人还在卖,有啥脾气,成天,这个药那个跳弹,喷水神器,甚至春公话,身上长3嘴的皮人,都能随便堂皇的卖,怎么这过时的拆件用的电子玩意反倒不能卖了,是想着窝昌聚堵 是咋的

网友:
我现在路由器都不敢在咸鱼上卖了, 咸鱼机器人一抽风就会把东西集体下架,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卖的那俩中6盒,都卖了好几年了,有一天突然告诉我不符合法律政策要求,涉嫌卫星接收之类跟你这个一样, ...

可能人家交了保护费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可能人家交了保护费了

还有 土立土及 转转 也是,就不给你曝光量,同一个身份ID无论是注销再重新注册,怎么滴都不行就是不给你曝光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