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更新纠错:现在的变频空调真不是以前那样容易坏了

楼主(2022-07-26):
        28号更新补充:
      有内部人士透露这两年空调日本货都有用铝管,因为原材料涨价近一倍。
     我买的这台海信贴牌机,温度控制逻辑都不正常,温度设定跟室外相差只有0.5度,开机时也用高功率导致温度过冲,明明达到设定温度,功率下调慢腾腾每秒只降低1w,也导致温度过冲2度以上(空调自己显示屏指示),开久了温度才稳定。

      最近买了一台新的变频一级能效空调,1.5p,2000元多点。实测750w额定输入功率下,通过热电偶测内机进出口温差再根据风量(这个按照厂家标称循环风量)实际测算3500w制冷量应该没虚标,不过最大耗电1600w时制冷量和能效比不达标称值,厂家标5000w,实际大概4500w(本来以为是安装位置通风不良,后来看到一个评测视频才知道主流品牌变频机超频运行能效比都虚标,制冷制热平均能效比不超2.8)。低频运行时能效比高达6以上,实测。现在新机都包修6年以上,通过拆机和大概10年以前的变频空调相比,现在的外机电路板是一整块,电路板还是倒扣的(零件朝下),然后还涂有透明防水油漆或者胶水,最后还罩上一个塑料盖,另外还有很多改善电路板散热的措施,号称可以53度高温环境下工作(看了一个评测说这时制冷量下降很大), 以前老的变频空调电路板都是把功率模块分开的单独一个电路板,估计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故障率高,单独换功率板节约售后成本。
      总结,现在的变频空调真的和以前大不一样了,能效比高出不少,技术成熟不容易坏,还包修6年以上,真不需要担心那么多了。能效比差不多比以前定频机高一倍,电费都能省差不多一半,比现在的新定频空调也节约四分之一电费左右(当然这是指一般情况,如果是热负荷大、空调匹数不足的不适用)。

网友:
技术成熟了吧

网友:
零件的质量也比原来的好。

网友A:
嗯,铜管变铝管,计划报废

网友B:
就这?你想的也太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铜管变铝管,计划报废

        那个时期已经过去了,太容易坏,厂家售后成本也高。反正我这台海信贴牌机内外机都拆开看了,全部是铜管,连接管也全铜,不过连接管的确很薄,不能用一般的标准力矩拧截止阀螺丝(否则直接把连接管喇叭口压碎)。铝代铜基本上只听说过连接管搞过,换热器没听说过,换个全铜连接管才几十元。
       说到计划,倒是现在各种宣传各种非逼不得真是计划好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这?你想的也太简单了。

那你就说说复杂的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你就说说复杂的呗

以前1.5匹多少钱?以前变频多少钱?以前三级能效多少钱?现在2000出头买一级能效1.5匹变频,可想而知里面缩水的地方有多少。

网友C:
哈,看下面的,都不相信啦。唉,环境使然

不过,技术进步还是相信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哈,看下面的,都不相信啦。唉,环境使然

不过,技术进步还是相信的

另,能效比高一倍,电费不会简单就是省一半吧?(省不了那么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以前1.5匹多少钱?以前变频多少钱?以前三级能效多少钱?现在2000出头买一级能效1.5匹变频,可想而知里面 ...

双排散热改单排,光重量就没法和以前的比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个时期已经过去了,太容易坏,厂家售后成本也高。反正我这台海信贴牌机内外机都拆开看了,全部 ...

这两年连日本货都开始换铝管了,铜涨价太厉害了,格力绝大部分也是铝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两年连日本货都开始换铝管了,铜涨价太厉害了,格力绝大部分也是铝管。 ...

不会吧,外机6mm铜管我都用螺丝刀刮了看了,是铜的,如果内层是铝的没必要缩水成6mm管子吧,另外这台机子是双排管的,外机重量接近30kg。现在新型制冷剂r32本身就不需要以前那么大散热器了。连接管绝对是铜的,喇叭口第一次都被我压碎了,重新做了喇叭口,铝管是压不出喇叭口的,管子中间也看不出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双排散热改单排,光重量就没法和以前的比

我这台双排管的,不过管子只有6mm直径,外机质量接近30kg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能效比高一倍,电费不会简单就是省一半吧?(省不了那么多)

大概嘛,有些情况也许省不了那么多,有的甚至不止哦!不是有阶梯电价吗?我这月电度超270度,电价59分涨到88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1.5匹多少钱?以前变频多少钱?以前三级能效多少钱?现在2000出头买一级能效1.5匹变频,可想而知里面 ...

变频技术普及了嘛,这个成本不是下降了?工业方面的东西一直越好越便宜啊。铜只是小部分成本,还有很多其他因素,比如批量,利润税收研发。还有新型制冷剂r32能效比更高,只是这个东西危险一些,可燃可爆。但是r410里面也有一半r32,r22则能效比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两年连日本货都开始换铝管了,铜涨价太厉害了,格力绝大部分也是铝管。 ...

照你这么说,格力包修10年,用铝管经常出问题售后不会亏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1.5匹多少钱?以前变频多少钱?以前三级能效多少钱?现在2000出头买一级能效1.5匹变频,可想而知里面 ...

原来你这么想的,几十年前一个收音机还得几十元不止吧,加上通货膨胀到今天不是天价?现在收音机只是手机里面一个附加功能。你比我想的简单多了,呵呵

网友F:
现在变频那么便宜了吗?我记得我7年前卖的格力的,大1P的,好像还不是一级能耗的,那时候要3500多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变频那么便宜了吗?我记得我7年前卖的格力的,大1P的,好像还不是一级能耗的,那时候要3500多好像 ...

你看看jd和tb就知道了嘛。注意7年前一级能效比只相当于现在3级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