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制作2s充电器,成本6元,美观适用

楼主(2022-07-26):
玩具车自带的电池只有1000mah,不太给力,于是入手索尼vtc6组了一套,用起来挺给力,但充电是问题,用4056挨个充太麻烦了,动起来做一个吧!

经过研究,tp5100是不错的选择。

京东购入模块,2.8元,短接配置点。原料准备起来,电池盒、typec诱骗模块、碘伏。什么?要碘伏干嘛?后面就知道了

诱骗模块配置为12v,淘宝3.5购入的。
加工走起来,散热片钻孔加导热贴,固定模块,合体前:

合体完成,充电功率保持19.5瓦,电池组充电到约8v降功率。

侧面细节

给18650充电

画外音:

老婆:碘伏的盖子哪里去了?
楼主:我也不知道,你再找找看?
心语:嘿嘿,看见了你也不认识!

楼主:
此芯片坛子里很多人议论过,损坏后12v直通电池。我在制作时因为供电正负接反就坏了一块,经测试的确输出12v,但状态灯不亮。
    还有个更好的芯片sy6912afcc,1-3s可以充,论坛里有打板文件,回头做个试试。
    算时间成本充电器有点贵,忙了半晚上,谁让咱喜欢折腾呢,这。。。。。

网友:
盖子做了电路板防护盾了

网友A:
为何不两路4.2V,还可以代替均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不两路4.2V,还可以代替均衡。

两路4.2需要隔离模块吧,目前手头的都是共阴极模块,不就短路了
这样就挺好,时间长了不均衡了挨个均衡下就行。

网友:
碘伏盖子去哪了?原来在这里

网友:
老婆:碘伏的盖子哪里去了?

网友:
学习学习,有空也来弄个玩玩

网友:
用大法的CT6,奢侈

网友B:
楼主的做法是让快冲头工作在9v下给tp5100供电?直接用12v或9v直流电源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做法是让快冲头工作在9v下给tp5100供电?直接用12v或9v直流电源不行吗? ...

可以啊, 我开始都是用12v的头,就是路由器、斐讯N1那种,但每次还要找头。typec的快充随时都在墙上插着,不用找,所以。。。。。。

网友:
截至电压会不会不准

网友C:
我还是用4056做的3S充电呢

网友:
可以,看着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还是用4056做的3S充电呢

有电路可以参考吗?

网友:
串充,不平衡时还需人工平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