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个胆输出的解码器,升级下换个管子。(应该是全网首拆)

楼主(2022-07-27):
其实现在用的这台机器还行,但是还行着就慢慢有点想更还行。所以换个管子。
这不就水个帖子,刚好这机器新版的还没人拆过。反正我没在网上看到,所以发一发吧,还是拆友坛子好,只看拆不拆,不看好不好。

其实说是新版,也没多新并没有从MKIII 变成 MKIV是吧,就是内部零部件做了微调。反正我一看我就说,嗯,有上进心的企业可不多,好多企业都是产品做好了就开始缩水。这还有悄摸升级的,算可以了。

先看老版本的吧,来张网络图片,大家看看。

可以看到,电源是两个E牛,E牛两侧都做了屏蔽。机器是R2R架构,电子管输出。
那我们也拆拆看,一不一样。

论坛的22合一,必须支持,说不上为什么 我就喜欢这个,南旗那个没这个喜欢。。。。

下面是新版构造,变压器升级为了双C。 要是有人说这个是降级,那也随他,毕竟这东西大家各有所爱么,还有人就喜欢环形变压器呢。

变压器开机后很安静,没有可闻噪音(耳朵贴机箱听不到那种)

其实如果把电源模块拆了,应该可以看到变压器的型号的,这里已经可以看到变压器的贴纸了! 不过挣扎了下,理智还是战胜了冲动,还是算了。那天假如烧了,我肯定拆开看看!

其次是电源板,零件做了调整,也是微调系列。

这个是老版,看红圈处以及箭头处

新版大电解换了,电路也有微调,上了红威马。

还有就是优化了USB接收版,看看老版,出厂就是少两个螺丝帽,真的。不过要说固定也足够了

取消了跳线,螺丝也从原来的双螺丝固定还有两个套空,升级成三螺丝固定了 ,整个XMOS板体积也大了,估计有做优化,只是我用不到,我是用同轴口的。

不过同轴口也没什么问题,起码漏出来的数字变压器还是O的

解码板是没什么变化,想了想还是拍上来吧

输出板也基本没变化

下面就是换管子了,原机用的据说是JJ的ecc81管子。

我就买了德律风根的管子,因为老版上原装的就是德根ecc81的管子。想了想,升级就买个还过的去的,那就ecc801吧

结果收到后一看这个参数吓一跳,我说我不是没玩过电子管,你这个吹牛吹的太敷衍了!10.2/10.2 ,10.2/10.2 ,万能的坛友你们信么。。。

后来经过学习了解(找大佬请教),这批黑白盒的管子属于特别精选,一致性出奇的好。。。我就当信了吧,反正我也没电子管测试仪。

然后就是换管子,和上机了。

最近天气是真的热,拆机也就大家同乐,完事听听音乐静个心吧。

网友A:
这么多现代元件为这个古董元件服务

网友B:
这破烂多少钱?看着里面满满当当的,感觉很贵的样子……

网友C:
看着豪华,听着很有高级感。

网友:
看上去不错,不过不懂电子管

网友D:
只有你信了,就没问题

网友E:
电子管不外露没灵魂啊

网友F:
这个看着就要不少钱。论坛工具我也有一套,不过断了最小的一字起,被我掰断的,可惜可惜。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子管不外露没灵魂啊

是啊,楼主应该给机箱钻两个孔,把那两个电子管露出来才对。

网友G:
这么笨重的设备,值得折腾吗

网友:
用料做工都挺好,差也不能太差.

网友H:
小九脚的双三极,换一对国产精品北京6N2试试那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现代元件为这个古董元件服务

都是为了最终效果服务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破烂多少钱?看着里面满满当当的,感觉很贵的样子……

没多贵,这不是动不动就有拆多少W的功放,多少W的音箱,多少W的什么什么的,我这个在他们眼里小儿科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豪华,听着很有高级感。

瞎玩而已,也就是为了点不知道为什么的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子管不外露没灵魂啊

机器在电子管的位置 开了个小窗户,勉强算是漏了 。而且这机器又不是全胆结构,就算把上盖掀掉,也开不起脑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有你信了,就没问题

我TM不信。但是没设备,没法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看着就要不少钱。论坛工具我也有一套,不过断了最小的一字起,被我掰断的,可惜可惜。 ...

我的最小一字也断了 握个手!说起来也是个有点小悲伤的故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么笨重的设备,值得折腾吗

当然值得啊,不说别的  德根的管子 黑白盒精选系列不算顶级 也属于正着数的TOP了,垃圾设备比如300块一套的电子管前级还带猫眼那号,我折腾才怪。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小九脚的双三极,换一对国产精品北京6N2试试那个好

怕烧机器,你要么自己买一个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