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学做升压电路,遇到空载时变压器输出半波整流比桥式整流,功耗多1倍

楼主(2022-07-27):
学着用UC3843做了一个单端反激式升压电路,通过小变压器升2500V,现在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当变压器输出端只接一个二极管做半波整流时,电路空载功耗大概3W左右,而改为桥式整流发现功耗大概1.5W左右,均为待机功耗,接入负载时,半波比桥式整流电压下降的多。 看过好多资料,都是半波整流的,而且变压器输出也是方波为何半波整流与桥式整流会有差异?特来请教各位,谢谢。

网友:
桥式可能更利于平衡

网友A:
你初级是推挽驱动吧?

你半波输出,有半波变成磁饱和,形成磁滞导致磁芯消耗增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初级是推挽驱动吧?

你半波输出,有半波变成磁饱和,形成磁滞导致磁芯消耗增大。 ...

谢谢回复,uc3843只能驱动一个nmos管,实际也是只用了一个nmos

网友B:
反激式就一定是“半波整流”,空载损耗大是不是次级线圈方向反了?变正激了?
也可能是二极管耐压不够,反向漏电消耗了。
半桥、全桥或者推挽式电路才用桥式整流、全波整流。
快发电路图实物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激式就一定是“半波整流”,空载损耗大是不是次级线圈方向反了?变正激了?
也可能是二极管耐压不够,反 ...

谢谢回复,二极管是高压二极管,耐压应该没问题,二极管接次级线圈也做了不同的接法(四种),空载功耗最低也是桥式的一倍(大概),uc3843,6脚输出的占空比也大概多一倍。图画的有点丑,请见谅,谢谢

网友:
有很大的优化空间

网友:
电路工作在自激振荡状态。

网友C:
反激哪儿来的桥式整流啊,只能是半波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激哪儿来的桥式整流啊,只能是半波整流

谢谢回复,也知道反激式只需半波整流,不过实际测试确实有差异,也许电路有问题?或者如8楼说的这个不是反激式?

网友:
二级管反了吧.

楼主:
谢谢回复,半波整流时在变压器次级那边,二极管的四种安装方式(次级两端、二极管正反)都测试了,最低的大概还是桥式的一倍,所以觉得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