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救命啊,SM2262en这到底是哪里错了?init return error code 0x21/DRAM signal error

楼主(2022-07-27):
这到底是哪里的问题,该查的也查了,看着没问题啊,那么问题出在哪里?有没有大神遇到过

楼主:
不贴缓存也这样,不开缓存也这样,到底哪里错了

网友A:
缓存贴错了吧?你这个板子是支持D4缓存的,还是D3的?别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缓存贴错了吧?你这个板子是支持D4缓存的,还是D3的?别搞错了

不贴缓存也一样的错误代码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贴缓存也一样的错误代码

所以我才喊救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贴缓存也一样的错误代码

现在贴的缓存型号发上来看看

网友B:
这个我开过,我觉得可能是两处
1. 板子到底支持什么类型的缓存,D3还是D4,先确定这个。
2. 缓存设置对不对?选项有没有确定?

其他: 比如你说的,不贴也错:假如板子支持的是d3,但是你缓存设置是d4, 主控去读取的时候,还是按照d4的信号去校验,DRAM signal error

网友:
主控到DRAM不通,主控、缓存虚焊、板层断线,对照好的主控板量对缓存各pin地二级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开过,我觉得可能是两处
1. 板子到底支持什么类型的缓存,D3还是D4,先确定这个。
2. 缓存设置对不对 ...

也就是支持D3的话金手指那边少了一条?支持D4的话那边是多的一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开过,我觉得可能是两处
1. 板子到底支持什么类型的缓存,D3还是D4,先确定这个。
2. 缓存设置对不对 ...

我看了下这个应该支持D4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开过,我觉得可能是两处
1. 板子到底支持什么类型的缓存,D3还是D4,先确定这个。
2. 缓存设置对不对 ...

我又在此试了下,选择D3也是一样,它连读取啥的动作都没有,一开直接是错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开过,我觉得可能是两处
1. 板子到底支持什么类型的缓存,D3还是D4,先确定这个。
2. 缓存设置对不对 ...

我也试过,不开缓存是可以跑,但是报错不是ISP模式。我觉得板子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开过,我觉得可能是两处
1. 板子到底支持什么类型的缓存,D3还是D4,先确定这个。
2. 缓存设置对不对 ...

这个我之前开过的,我知道如何设置,这个我自己不用怀疑,很奇怪就是一开直接报错的,查过这个代码的官方维修也无济于事,太奇怪了

网友C:
缓存卒,碰到过,换缓存,选对了就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缓存卒,碰到过,换缓存,选对了就过了

不贴缓存也这样

网友(2022-09-17):
楼主搞定了吗? 我也遇到同样的错误代码了

网友(2022-11-28):
这个板型应该是D3的缓存。光看电阻没用,板型还是有区别的。D3 D4虽然脚位一样,但定义完全不同,不通用。如果用错缓存,那么上面那个缓存旁边的两个电容两端都会对地短路,包括缓存下方晶振周边的电容也都会对地短路。万用表打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2024-05-15):
我也碰到了,可能是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