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突然停电,等下又来电了需要手动上电的装置?

楼主(2022-07-27):
一个智能音响,接到插座上。怕晚上短暂停电了恢复后吵到睡觉。音响是通电就自动启动的,而且还有开机的声音。想了几种方案感觉不太好,所以请教朋友们这种开关存在吗,咋搜索。
作废的方案有,1,定时循环插座。2,光线感应开关
感觉两个都有失效故障的风险,随想到了更为靠谱的方法是直接让断电后就断开供电,再次来电得人为操作才能通电似乎是我能想到的最佳解决方案了
东西功率不大,也就几十瓦吧。

网友:
啥型号的音响呢?你要的功能肯定可以加入有没有听过上电自锁功能呢?使用一个继电器就可以实现。

网友:
继电器自锁电路很适合你,结构简单

网友:
音响在睡觉时设成静音,或者调到最低音量,就不怕吵到睡觉了

网友:
就继电器自锁,复位按钮电路很适合你,结构简单可靠。

网友:
时间控制器  应该可以很好的满足你的需要,时钟部分有电池单独供电的!

网友:
一个接触器,两个按键就能解决

网友:
继电器为主控的电路

网友:
随便买个遥控插座都有的功能啊,自己做也简单,就是控制继电器

网友:
我的一个小米的接线板就这样的,停电后来电需要按一下开关才通电。

网友:
灯具的遥控开关就可以实现

网友:
折腾一年也不一定用一次的东西不值得。

网友:
可以借用电动机启停电路

网友:
一个继电器一个轻触开关搞定。第一次上电,继电器线圈没电,继电器不吸合,出线也没电。按下轻触开关,继电器线圈得电,继电器吸合,同时保持线圈得电,锁死继电器吸合。当停电时继电器也断开,只有按下开关才会再次吸合。注意继电器电压和进线电压一致就可以,如果进线是交流电压,注意轻触开关的绝缘。这个只能小功率的用用,要选择合适的轻触开关。轻触开关换成船型开关也可以,用的时候开一下出线有电以后关掉开关就可以(当成轻触开关来用),这样可以适用功率大点的地方。

网友A:
一个接触器加一个按钮

网友:
其实可以用分立原件做,一个按键开关、一个mos、几个电阻就行。
淘宝搜轻触电子开关模块,大概就是那个原理,不想用实体按键的可以搜触摸式双稳态电子开关。

网友:
电磁继电器,自己组装一个,手动吸合,断电自动退磁开闸。

网友B:
遥控灯具套装 上电不亮那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接触器加一个按钮

接触器一般都是220Ⅴ、380Ⅴ交流电的吧?用这不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遥控灯具套装 上电不亮那款

我家遥控灯,停电再来电自己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