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试验一下NE555的输出过冲的解决方案

楼主(2022-07-27):
上次做的555电路在示波器里看输出上沿有尖峰,这次换个电路看看

也还是有,说明是惯例,而不是个例,放大具体看看是什么情况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用力过猛了

一位坛友说这是555输出有寄生电容,应该在555供电附近加电容化解,那么就试试
朕永远是从谏如流的明君!

这个可能效果最好

加后与加前的对比,尖峰小了一半以上

放大看看,原来如此

换个电容,哈哈

再换

哈哈,什么形态都有啊,这个快振荡起来了

换个大电解

和第二个类似效果

网友A:
换了这么多,没办法消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了这么多,没办法消除?

此情(况)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又上心头!

网友:
这个有难度

网友:
这要玩出花样

网友B:
看来只能改善,很难消除

网友:
可能是示波器探头接地的位置引发的干扰,用测纹波的那种接地弹簧套在探头上估计就没有了。

示波器看到的波形有时候也不都是真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只能改善,很难消除

哈哈,谁知道呢

网友C:
输出加个稳压二极管,限制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加个稳压二极管,限制输出电压

稳压管可以吗?

网友:
有示波器真好!

网友D:
引脚短点会改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脚短点会改善吗?

谁的引脚呢?

网友:
大波哥你的示波器真厉害。。。

网友:
另外,探头有校准过吗?没有校准好波形也会有脉冲过冲现象。

网友:
这种陡峭信号要计算阻抗匹配

网友:
慢慢琢磨,终归能解决的

网友:
所以说玩电子想玩理想点那示波器是不可缺少的工具,现在的数字示波器入门门槛很低,显示又丰富,建议爱好者入手,可以先买个50-100M低阶入门基本也够用.

网友:
哈哈,还有尖,来人,拉出去五十大板

网友:
输出尖峰还是没消除,还得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