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二保焊断丝重新安装

楼主(2022-07-27):
焊接时焊把线注意拉直,可以减少送丝阻力

网友A:
首次见修这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次见修这个东西

断丝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次见修这个东西

这不是修,是把焊丝重新安装,类似缝纫机断了线,重新穿线一样而已。

网友B:
无气二保焊机听闻已久,有人说好用,有人说是骗钱的东西,不知楼主这个昰不是无气的,好不好用。

网友C:
怎么会断?不都是换焊丝的时候才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会断?不都是换焊丝的时候才这样吗?

焊线弯曲过小,磨擦大了,最好拉成一字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气二保焊机听闻已久,有人说好用,有人说是骗钱的东西,不知楼主这个昰不是无气的,好不好用。  ...

好用,你看外国手工达人要么二保要么氩孤。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用,你看外国手工达人要么二保要么氩孤。

想问清楚一下,你用的是有气还是无气的。
有气的我知道很好用,但不知道无气的好不好,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问清楚一下,你用的是有气还是无气的。
有气的我知道很好用,但不知道无气的好不好, 谢谢 ...

用的无气自保焊丝、和有气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问清楚一下,你用的是有气还是无气的。
有气的我知道很好用,但不知道无气的好不好, 谢谢 ...

无气方便,但是没氩孤飞溅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想问清楚一下,你用的是有气还是无气的。
有气的我知道很好用,但不知道无气的好不好, 谢谢 ...

对新手很好用,我黄鱼上买了台瑞凌MIG200E两用机,没用过用气的,不做评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新手很好用,我黄鱼上买了台瑞凌MIG200E两用机,没用过用气的,不做评价 ...

开始就是买的瑞凌MIG200E两用机,不好用,不是顶丝,就是断丝,不起弧。后来加钱换了成都埃尔法的机器,单独调电流,电压。比瑞凌MIG200E两用机智能匹配的要好用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