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也来拆修T12头子

楼主(2022-07-27):
看到坛里有大神修理T12头子的,很是心痒,刚好昨天小马蹄头子断路了,想着打开看看能不能修好。今天起来后就开搞,先把顶端盖帽拿掉,剪掉顶部焊接的地方。下一步就是想办法打开,本来想着把马蹄头部拧下来,结果头子前部很难扭下来,就用小电摩从头子顶端烧黑比较严重的地方开刀,小马蹄头子大概25mm左右,切掉后就能把发热芯抽出来了,看到正极根部断开了,就把发热丝和正极连接线刮了一下,用细铜丝捆绑焊接,焊接完毕稍微打磨一下,再用粘土包裹一下,等粘土凝固后还能预防铜丝烧断氧化和焊锡液流动。

网友:
第一次见修这个的

网友A:
这个也能修啊,用焊锡可能不牢靠吧。

网友:
缝缝补补又三年

网友B:
最后外面涂的是水泥?
能耐高温么?

网友:
能修工具的都是高手

网友:
缝缝补补,补补缝缝。

网友C:
粘土?是啥子东西?

网友:
这让我想起了小孩做手工的陶泥,是不是可以用在这上呢?先烧一下就固化了。家里的煤气灶就能烧好吧。

网友:
兄弟,换个新的吧,咱们整天修这修那,家里就没个新电器,这工具再这样实在看得我心酸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粘土?是啥子东西?

就是做陶瓷的原材料

网友:
这个月京东嫖的头子! 一共4只,够用了。现在嫖的别的

网友:
坐等修复细皮油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

网友:
这也能修,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能修啊,用焊锡可能不牢靠吧。

粘土烧结后硬度还可以的,不过对于喜欢敲头子的高手肯定不行,会开裂的,强度跟原厂的没办法比,只是权宜之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外面涂的是水泥?
能耐高温么?

粘土,陶土应该也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