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2节电池串联的充电器咋改成只充一节电池呢?

楼主(2022-07-27):
朋友给个充电器,可以分别2组2节电池串联充电,但是我需要只充一节电池,咋改呢?

网友:
芯片控制的,不好改.

网友:
我也有一个,是个傻充

网友:
有单片机的很麻烦,基本可以理解为没法改。

DA,AD部分都需要改程序的,特别是德尔塔.伏检测那些。

网友:
充多一节电池,不要该,

网友:
多买几节电池,充着玩儿。要么就换充电器。

网友:
这个就是并联充电的吧,直接冲一节也可以的

网友:
看方案不好改

网友:
找到检测电压的取样电阻,应该可以改

网友:
这个无解吧。

网友:
用1.5V的稳压管连接,替代电池。

网友:
看板子,像是个控制总充电时间的傻充。不是检测电压和温度的快充。而且两边两路都是半波整流,芯片供电也只是个稳压管稳压供电的。

网友:
三洋输出DC 2.4V 两节一起充,改好后发来分享一下

网友:
看起来不太好改,那就多买节电池一起充

网友:
可以只充一节的吧,

网友:
这个充电器看起来不简单,感觉不好改

网友:
死了这条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