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侧指纹的手机好用吗

楼主(2022-07-27):
现在用的还是背面指纹的液晶屏手机想换部手机看到液晶屏的基本是侧指纹开锁的不知道好不好用,相同配置的手机OLED屏价格会高好几百元,看参数好像OLED的峰值亮度更高可以达到800尼特以上而液晶屏大多峰值亮度在600尼特以下,我还没有用过OLED屏幕不知道阳光下哪种看起来更清楚。

网友A:
侧面好用,以前那些技术的指纹特别灵敏

网友B:
在用moto edge s,不太好用,面积太小了。

网友C:
手持索尼,用了三代,侧边指纹非常爽,我认为是最佳的解锁方式,OLED省电,对比度高,阳光下也还算看得清(看机型,中端以上基本没问题)
好不好用自己去店里摸摸就懂了

网友:
各有爱好,喜欢就好.

网友:
只有各自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侧面好用,以前那些技术的指纹特别灵敏

背面指纹最大的优点就是左右手都方便开锁,侧指纹看起来左手开锁不顺手。

网友D:
我还没见过侧指纹的手机,发上来见识见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用moto edge s,不太好用,面积太小了。

我觉得背面指纹开锁挺好的不明白为什么要改成侧指纹。

网友E:
只能用排除法,正面指纹的不太好用,以前用小米9的正面指纹识别率太低,速度慢。后来用的小米10s稍好点,但感受离背面指纹还差很多。

网友F:
感觉侧指纹识别区域这么小,会不会有问题,用过背面指纹的,用过屏幕指纹的,背面指纹的确实灵敏也好用,屏幕指纹方便但易受手指干净度和贴膜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持索尼,用了三代,侧边指纹非常爽,我认为是最佳的解锁方式,OLED省电,对比度高,阳光下也还算看得清( ...

预算在两千左右不知道算不算中端机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还没见过侧指纹的手机,发上来见识见识

现在液晶屏的手机大多都是侧指纹的手机了去网上商城看看就清楚了。

网友G:
为嘛要买侧面指纹的?最好用的肯定是正面指纹,比背面和侧面都好用太多了。现在的正面指纹都是屏下指纹,机型也很多了,价格也不贵。

网友:
侧指纹识别不用担心,同样的好用,虽说感应区很小,但是对于指纹识别已经足够了,因为即使是背面或屏下指纹识别,它识别的区域也是其中一部分,或者说录入指纹时就是要求同一手指的指纹分开不同的部位录入,这样才会提高识别率,也就不用担心手指每次的角度一致。

网友:
面容识别或者屏下指纹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能用排除法,正面指纹的不太好用,以前用小米9的正面指纹识别率太低,速度慢。后来用的小米10s稍好点,但 ...

看来正面指纹解锁技术还有提升的空间,没想到性能最好的背面指纹解锁现在居然要淘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侧指纹识别区域这么小,会不会有问题,用过背面指纹的,用过屏幕指纹的,背面指纹的确实灵敏也好用,屏 ...

这么说屏幕指纹还要加上刷脸解锁才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觉侧指纹识别区域这么小,会不会有问题,用过背面指纹的,用过屏幕指纹的,背面指纹的确实灵敏也好用,屏 ...

不会有问题的,首先它是最灵敏的指纹方式了
那个面积的数据识别点已经非常惊人的了,安全应该完爆那种平面面部识别
和3d那种没去认真比对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嘛要买侧面指纹的?最好用的肯定是正面指纹,比背面和侧面都好用太多了。现在的正面指纹都是屏下指纹,机 ...

同一品牌相同配置的侧指纹液晶屏还是会便宜几百元而且摔破屏幕更换也更便宜,不过现在看来还是偏向选择价格稍高一些的OLED屏幕机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