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鹭岛ZSLX型IC卡预付费智能水表

楼主(2022-07-27):
换下一个损坏的预付费水表,拆开看看内部构造。

网友:
应该内置水流发电机和充电管理,省的担心里面电池没电。

网友:
这东西还挺复杂的谢谢拆解分享

网友:
二次信号仪表。

网友:
不用装电池,没拆过,谢谢,观赏了。

网友A:
卡没钱会自动断水吗?

网友B:
如果没电了怎么办,也断水吗

网友:
开门,查水表的来了。

网友:
那个电池还可以用在手电筒里,非常耐用。

网友:
我们也是插卡的,,没坏也没拆过,,进来见识一下,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我家也有一个,农村自办的自来水公司,后来股东分家,不能充值废了,这玩意可以破解么?卡片是接触式ic卡,非感应式的

网友:
没钱肯定断水了,没电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没钱会自动断水吗?

剩余10吨水会断一次水提示要充值,这个时候用水卡刷一次可用完最后的10吨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电了怎么办,也断水吗

据广家说电池能用5年以上。目前还没遇上没电情况,不知道电池没电了会不会断水

网友:
这东西设计寿命不知道是多少年,如果要换应该是很麻烦的。

网友:
电池应该做成方便更换的那种电池座。

网友:
低功耗不赖,肯定没有充电功能,成本不合算。电池标着“禁止充电”,必定是锂亚电池。这东西读卡耗电、点亮屏幕耗电,定时读一下机械表读数。其余时间睡眠,估计能坚持好久。电池电量低肯定要关闭阀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