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哪里可以找到小牛电池保护板线路图

楼主(2022-07-27):
小牛电池的保护板出问题了,量了每组电池电压一致性很好,保护板现在没有办法充电,接上车子也不通电,手上没有资料,不知道哪里入手,有哪位高手可以指教下?

网友A:
你这还算好的,没灌胶。上次我替同事焊个小牛充电器的电源线,拆开一看,跟洗衣机似的,满满的全是黑胶,不好修不说,我就想说,胶这么厚,电容不怀孕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还算好的,没灌胶。上次我替同事焊个小牛充电器的电源线,拆开一看,跟洗衣机似的,满满的全是黑胶,不 ...

电吹风吹一下,很容易撕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吹风吹一下,很容易撕开

他说的是充电器,灌满了,板子能不能抽出来还不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