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zt219万用表改锂电池加触摸开关

楼主(2022-07-27):
首先感谢各位大佬,以为哪里坏了档位错乱,看见大家都说弹片问题,拆了好几遍,最后在地上找到了半片弹片

只剩半片了,幸好以前一个坏的优利德表没扔

一样的弹片,装上去就好了

吓死我了
这次改装锂电池是打算用充手电的充电器外置充电的,所以选择在正面开一个洞

插座,mos管,6206稳压器,触摸板

首先把mos管直接焊在触摸板上

然后把稳压器直接焊在mos管和电容上面,一组进线一组出线

然后触摸板用热融胶固定在面板旁边

pos机上拆下来的锂电池1600mA,用一块就够了,对万用表来说超大容量了,几年都不用充电了

先测一下输出电压3.05v

再把线焊上去,插座电池焊上

热熔胶固定插座,插头插进去时插座和万用表自动断开的,充电时用不了

完工

完工时出了点问题,还好终于解决了。
这次没改触摸延时关机,因为这个表本身有延时关机的,以前改过触摸延时关机的

网友A:
这个触摸开关没啥用,这个表自动关机后耗电很小

网友:
想法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触摸开关没啥用,这个表自动关机后耗电很小

确实是,只加锂电池就好了

楼主:
可以看电池电压

网友B:
这表应该没有锂电池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表应该没有锂电池贵吧?

差不多,就是便宜货才折腾

网友:
万用表改锂电池方便多了。

网友:
谢谢楼主改装锂电池过程分享

网友C:
买了一堆5号、7号锂电池,就是没改的欲望。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表应该没有锂电池贵吧?

不会把,这表我看怎么得50元,电池要是用bl-5c,不是才6元吗?

网友E:
这款触摸开关板静态电流低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款触摸开关板静态电流低吗

待机3uA非常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了一堆5号、7号锂电池,就是没改的欲望。

那是因为还不够无聊,无所事事的时候就该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会把,这表我看怎么得50元,电池要是用bl-5c,不是才6元吗?

电池pos机拆的,不用钱

网友(2024-03-08):
用的什么型号MOS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