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元器件测试仪拆解,单片机可能废了

楼主(2022-07-27):
这个测试仪功能还挺多的,测元器件很方便

改中文短接点

一坨锡干上去

红外解码功能

测试劣质7805芯片

这个测试仪只能测比较低的电压,我用它测12v电池组,烧了。。。。

这里的空焊盘不知道是缩水了什么元器件

ATMEGA324PA单片机

电池小了点

测电容要放电,不然也有可能可能损坏测试仪

损坏后异常发热

测什么都显示电池,不放元器件也一样

搬运来的线路图,元器件位号不一样

经过测量发现
升压电路输出至78l05的线路负载偏重,且单片机发热

拆除DZ2(线路板上的D7)后负载偏重现象略有改善,测试的时候屏幕不会因为欠压而闪烁了,但仍解决不了无法测量的问题,而且单片机还会发热
遂判断单片机损坏,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单片机,重新烧程序!

说着倒是容易,哪来的固件

楼主:
刚问了客服,一直在装傻,看来是要不到固件了

网友:
这个测试仪功能是挺多的

网友A:
换单片机,重新烧程序!

网友:
可惜了  东西不错

网友B:
我买过一个好奇心的元件测试仪,真的很好用,各种小的元器件,测试还可以;请问一下楼主,你这个是怎么损坏的?下次我也注意一下。

网友:
单片机换成M328,重写固件。可以挽救一下。

网友:
好东西,测量广泛,真是可惜了!希望能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过一个好奇心的元件测试仪,真的很好用,各种小的元器件,测试还可以;请问一下楼主,你这个是怎么损坏 ...

测试高电压电池然后就烧坏了,测试电容也要注意先进行放电,不然高电压会损坏仪表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大部分是根据开源电路制作的,可以找找源头

网友C:
这东西还能测电池?

网友:
程序是关键,有程序换一个单片机,没程序就麻烦了

网友D:
这个改中文可以不用短接的,直接长按按钮就行了,之前看商品评论里头有人提过,单片机烧了是没办法了,可以把单片机换了,试试刷别人的固件,可以用关键词搜索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还能测电池?

可以应急一下,电池电压测试速度很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改中文可以不用短接的,直接长按按钮就行了,之前看商品评论里头有人提过,单片机烧了是没办法了,可以 ...

有固件就能修好,所以有没有提取固件的方法呢

网友:
找厂家修或买有程序的单片机换。买有程序的单片机换,我就这么干过,见贴https://www.mydigit.cn/thread-49455-1-1.html

网友:
真的是单片机坏的话,那除非找到同型号的MCU,或者回厂,没有其他的好办法。

网友:
这个固件不能读取出来?

网友:
高科技产品需要不断更新才能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