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暖风机咋拆?格力拥有核心科技防拆技术???

楼主(2022-07-27):
家里一台浴室ptc发热暖风机,是一家号称拥有核心科技的大牌子出品。前几年使用正常,这两年出风量变小了很多,异常。怀疑是电机缺油转轴阻塞,导致风扇转速变慢。于是想拆开查看,结果遇到了防拆技术,拆不开!!!

如图所示,最后一张背面图,箭头所指的那个深洞,里面有一颗看起来是铝材质的钉,平头光滑,表面无任何凹槽纹路。螺丝刀无从下手。
试过用502胶水粘一根铁棍上去,拧不动,最后胶水脱胶,拆钉失败
咋办?
1.买个100多元的220V品牌手电钻干死它!不划算啊,200多元的暖风机用100多元去修???
2.买个40元包邮的220V杂牌手电钻干!干不动吧!!!别烧了手电钻!干不动铝或者应该改成钻孔旁边的塑料壳子!干壳子?
3.电烙铁熔钻旁边的塑料壳子?估计塑料是防高温的,毕竟是暖风机的塑料壳
4.电锯惊魂?斧头?核~弹!!!别扯这些没谱的

大家说说

网友A:
能去买个掏耳朵的摄像头,可以看看钉子是什么样的吗?可能是铆钉,铆上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只能拿电钻打掉了

网友:
如果是个铆钉,那这个铆钉可能不是固定外壳的

网友:
502可以粘螺丝头?

楼主你太搞笑。

网友:
铆钉掌握的着核心科技

网友:
论坛M币包邮的22合一,你值得拥有

楼主:
群众喜闻乐见的少女运动装

网友:
按理说外壳不可能用铆钉,建议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应该是异形螺丝,不可能铆钉吧

网友:
不至于吧,是不是这只是根跟外壳无关的柳钉而已

网友:
看这个位置不像固定用的,如果真的是固定的,可以直接用电烙铁把这个孔烫掉,反正旁边还有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去买个掏耳朵的摄像头,可以看看钉子是什么样的吗?可能是铆钉,铆上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只能拿电钻打掉 ...

这……内窥镜?
不如上X光扫描仪了,坛子里有坛友有这玩意

网友:
隔离核心技术掌握在谁家?

网友:
建议楼主还是打个手电照进螺丝孔,手机拍下螺丝头给大伙长长眼。

网友:
3-5mm微型有光源内窥镜可以进入看是什么东西

网友:
我也有一个 当年花200多大洋买的 看了一下确实如此 只能暴力拆解了 电转伺候!

网友:
还可能是电机的电容老化变小了,这个很常见

网友:
实在不行就把这个螺丝钉周围的塑料挖个孔洞,拆开电器后用钳子把钉子拧掉,更换成普通螺丝钉,残留的塑料件可以用AB胶或者铸工胶粘牢,修复电器后再原样安装回去。

网友:
找找还有没有隐藏的螺丝,小家电没见过用铆钉固定外壳的

网友:
那两个脚垫撬掉看有没有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