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电视2黑屏故障拆机维修

楼主(2022-07-27):
小米电视2最近打开后,经常出现开机MI图标后就黑屏,然后看了下小米的回收价

既然这样就拆了看看,直接把后面的螺丝都拧下来,拆开后盖

其中接口电路板的地方有点卡扣,要慢慢撬。2个接口外壳是扣在板子上的,周围有点小卡扣。

cup上的散热片沾的太牢了,搞不开。

直接通电,发现电源板会有滋滋声,百度一查说可能是安规电容坏了,就拆了一个下来测测。

一测发现容量不对,正常应该是330nF,现在只有166nF

淘宝上买了几个,把有问题的两个换了。2个黄色的是新的。看到有人回复容量问题,我测试过了,黄色的也是330nf,可能是字印错了吧。

再次通电,滋滋声还是有,有50%概率可以打开电视。
再次百度,说电路板受潮,电感线圈松动,可能会有这些问题,然后检查电感很结实,应该没问题,2块电路板用电吹风一会儿。
再次通电,滋滋声还是有,开机倒是都成功了。

老老实实分析了一下电路

测试后发现电压都正常,控制信号手动控制,电压输出都正常。算了能用就行,先用着吧。

其中,小米的这个电路板有点奇特的地方,220V的2P针座底下有2个大的锯齿,这距离是要防雷击吗?
下面2个共模电感下的锯齿角近,百度说是要防静电,具体原理不懂。
电路板上的右侧的电阻电容的焊盘上都会带个一横,都带着焊锡,看着很怪异,难道会增加什么性能吗?

网友:
真黑 丢楼下废品店都能20   估计也是转手给层层中间商了

网友:
散热片需要拆下主板后就可以拿下白色固定压扣,锯齿状是PCB layout为了尖端放电。

网友:
只要屏幕没问题,电视就还有价值

网友:
更换电容,2块电路板用电吹风吹,修好了!还真的是电路板受潮了!

网友:
屏用的是哪家的?

网友:
小米除了手机,其它都别碰为妙。电路板设计得倒很好看

网友:
安规电容怎么看大小,蓝的334k,黄的33K。
室内都32度了,还没蒸干?

网友:
手艺不错,哪块能受潮呢

网友:
你停用2、3天,估计又开不动了。电解电容全换了吧

网友:
好像没有找到具体的病因,还有待观察

网友:
20块,简直黑不溜秋啊!

网友:
小米真黑啊。

网友:
安规电容坏了会嗞嗞响,学习了。

网友:
感觉8楼说得对,334k是330nf没错,33k应该只有33nf。另外安规电容失效应该是直接断路,不会短路,容量变小估计是引脚接触电阻变大?

网友:
小米电视机的故障率听说挺高啊

网友:
小米做工一般啊

网友:
小米也敢开价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