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会修冰箱的坛友,这种现象是制冷剂加多了吗?还是真空没抽干净?

楼主(2022-07-27):
家里冰箱漏制冷剂,咨询维修报价600弃修买了新的,卖破烂100块还得自己送过去,决定根据网上教程自己修修看,其实买工具的钱都够买一台比这强的二手了,焊炬,真空泵,蒸发器,管路,焊条,制冷剂及加装工具,前后投入接近小五百折腾了半拉月,今天终于完工,加入制冷剂试机发现压缩机运行声音比以前偏大,电流也偏大一些,额定电流0.55A,现在刚开机电流达到1A左右,慢慢下降最后达到0.6A左右,压缩机嗡嗡声比以前明显,冷冻室蒸发器会很快有冰渣,侧面散热部分烫手,制冷剂加入量参考了铭牌,标注80克,实际因为改管路换了蒸发器,比实际管路短了,只加了70克,求问这种状态正常吗?是加多了,还是真空没抽好?

网友A:
抛开功率因素再来看电流,或许就是个正常值。

网友:
不能算钱,关键是爱折腾的病得到治愈

网友:
换过管路的冰箱就不要按铭牌加制冷剂了,逐步加多观察,以压缩机运转一小时后回气管有少量结露就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抛开功率因素再来看电流,或许就是个正常值。

s65cy是功率80w,制冷量100w左右的压缩机,他是是电阻启动,电阻运行的机子,所以功率因数较低
电流0.6A,你直接用计量插座测试功率就行了,那个在显示功率的时候已经考虑功率因数了,如果跑起来接近80W,就没事。

网友:
开24小时后再看看正常不

网友:
这都行,为了修冰箱,整了一套工具

网友:
我看这个情况基本是正常的……

网友:
求分享教程,压缩机组还是有点学问的。

网友:
不要自己修冰箱冰柜的管路,有爆炸危险,空调只要不是r32反而安全些,另外回收在买新冰箱的时候就可以选

网友:
可能还是压力不对,管道变了应调整毛细管长度至标准工况

网友:
看起来好复杂的样子

楼主迎难而上啊

网友B:
如果不来数码家我猜你会过得很愉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来数码家我猜你会过得很愉快,

你这是入坑经验

网友:
买这多工具自己修冰箱支持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
高手,这都能搞

网友:
敢打 敢干 敢实践

网友:
电流正常,制冷剂少了,等冰箱凉下来再看吧

网友:
我认为是真空没有抽到

网友:
谢谢分享,第一次看到大修冰箱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