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一把国光机械键盘

楼主(2022-07-27):
搞到一个很老的机械键盘,成色很新,樱桃黑轴,接电脑没反应,主控发烫可能挂了,问问大家怎么改好一点,直接买罗技的主板加接收器改个无线的?还是买个monkey键盘主控板?

更新两张图,一张工作模式切换键XT AT,一个是键盘接口,用了转接线接电脑没反应

网友:
这么好的成色还是买个主板改吧

网友:
主控拆掉,飞线罗技无线?

网友:
能换主控的话还是保持原样吧,这成色不好找

网友:
这么好的橙色还是换主控吧

网友A:
尽量原样修复,不要改

网友B:
这种硬封主控很少坏的,我怀疑你是接错线了,这种老键盘,很可能是不按照正常标准的,很可能是1和2是电源输入,3和4是数据引脚,不像现在1和4是电源输入,2和3是数据引脚,看板子上的走线,应该能看出来

网友:
这个款式有点像老房子,新装修的味道。
外观很像某个486或者奔腾年代的品牌机键盘。

网友:
这健盘成色挺新的谢谢拆机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尽量原样修复,不要改

主要是非标接口,用转换线转成ps2接电脑没反应,想着改成usb可能方便些

网友:
应该没有坏,找个PS2转换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硬封主控很少坏的,我怀疑你是接错线了,这种老键盘,很可能是不按照正常标准的,很可能是1和2是电源输 ...

多谢坛友指点,期间遇见两个坑,一是这个非标键盘口转ps2口的转接线,可能有问题,万用表测试只有三根线通过来,二是这个键盘线接插件颜色标识不对,四根线颜色线序不对,从usb转ps2芯片后直接焊接四根线到主板上,根据定义找到线的排序,可以用,有三个按键跳键,剩下没问题。

网友:
还好 一开始没烧,这个键盘十分漂亮

网友:
机械键盘比较好使

网友:
这个机械键盘估计还是有点历史的

网友:
键帽可以,上壳有点泛黄了,整体不错,先考虑线序吧,上次弄了一个惠普的剪线键盘,接线插电提示无法识别USB设备,还以为翻车了,后来把D+D-调了下全触发了,没想到白绿线居然是反的

网友:
应该是国光终端用的键盘,与pc不通用。

网友C:
印象里老键盘都是机械的,薄膜键盘应该是90年代后半叶兴起来的,这个键盘应该是没钢板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印象里老键盘都是机械的,薄膜键盘应该是90年代后半叶兴起来的,这个键盘应该是没钢板的吧 ...

有钢板,很沉

网友:
这是做口琴那个国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