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暴力拆解一个iPhone7p的震动马达,收获六块强磁

楼主(2022-07-27):
嗯逝情是这样的。原来想用他改音响的,可惜我我手残把焊盘扯掉了。那就来拆吧。
遗照。
扯掉的焊盘,如下,左右两个
先把左右两边的小耳朵剪掉。
使用尖嘴钳夹住四周的铁皮,把它卷下来  内卷的过程非常的解压。
去掉四周的铁皮之后可以很容易把马达分开,可以看到左右两边的线圈和中间的震子。
震子具有磁性。
把震子弯曲,上面的强磁脱落。
如法炮制收获六块强磁。

本帖完。

网友:
还拆裂了一块

网友:
那个转换头用环氧胶灌封就结实多了

网友:
磁铁、线圈排列很整齐。

网友:
线圈绕的很精美

网友:
还有十个线圈可以收获

网友:
这个磁铁不错

网友:
这就是嗡嗡嗡和唔唔唔的区别?

网友:
原来里边长这样

网友:
做工是挺  好的

网友:
苹果在震动是真下功夫

网友:
几组线圈能独立控制吗?

网友:
拆开后焊盘能引出了吧。

网友:
做工用料都不错,线圈改电磁铁吧

网友:
一种是圆周运动,一种是直线运动

网友:
苹果的设计还是有特色的。

网友:
苹果玩磁铁玩得不错

网友:
头一次见这种震动马达谢谢分享

网友:
这是振动电机?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