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器改可调炸保险后续,通直流正常输出,串灯泡发光

楼主(2022-07-27):
改可调,3842和358用同一个电源供电,炸保险
更换发现损坏的原件
通直流输出正常,通交流串灯泡,灯泡发光,应该是哪里存在短路
这样的情况要查哪里?

网友A:
换更大功率的灯泡

网友:
查桥式整流

网友:
3842和358用同一个电源供电, 二个地要分开

网友B:
3842和358一个高压端一个低压端,你用一个电源供电,嗯 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更大功率的灯泡

用的100w灯泡

楼主:
炸保险的时候查过 有一个二极管击穿 更换了同型号二极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842和358一个高压端一个低压端,你用一个电源供电,嗯 好~

没经验的教训。。。。

网友C:
要是修充电器还可以,改可调还是算了吧,首先这种充电器本身都是偷工减料不可靠。再说开关电源都有一个最佳的工作状态,输出可调了工作状态也就变了,输出纹波也大。说不定哪天就砰地一声火花四溅。要是需要电子维修的稳压电源还是买线性电压电流可调的电源最好,也花不了多少钱。想便宜的话从咸鱼收一个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炸保险的时候查过 有一个二极管击穿 更换了同型号二极管了

把二极管都换了。我的充电器进水炸了,3842和管子都换了,也是串灯泡亮,输出正常,二极管测量都没击穿,去掉灯泡直接市电又炸了,在测量二极管坏了两个,换好二极管后灯泡就不亮了,但是3842又坏了,又换了个3842后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修充电器还可以,改可调还是算了吧,首先这种充电器本身都是偷工减料不可靠。再说开关电源都有一个最佳 ...

水平太菜,用用这种改的可调就够了。改的过程也是学习过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平太菜,用用这种改的可调就够了。改的过程也是学习过程。。。。

你想的简单了,维修只是恢复原来的故障,该电压牵涉到设计了,改可调牵涉到原有的参数改变

网友D:
3842和358不能用同一电源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3842和358不能用同一电源供电

原来不懂,手上一下子又没两个电源 就直接这么接了 现在是找不到哪里短路 串灯泡输出正常 就是灯泡在发光

网友:
正常谁生下来就会。

网友E:
如果保险坏,一般整流桥、功率管、功率管源极电阻都会损坏。3842好坏可以单独接可调电源看是否输出5V基准电压判断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保险坏,一般整流桥、功率管、功率管源极电阻都会损坏。3842好坏可以单独接可调电源看是否输出5V基准电 ...

整流桥坏了一个二极管 功率管也坏了
更换后串灯泡输出正常 但是灯泡常亮

楼主:
昨天看b站一个up主的维修视频,问题类似,他是7脚供电的滤波电容漏电
今天特意换了一个测试结果一样,量了下整流桥,发现其中一个导通压降不正常,0.9了,其他几个都在0.4多 更换,问题解决

网友:
问题解决时,用的是两个辅助电源,还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