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小桔灯

楼主(2022-07-27):
这是什么电池?锂电池?上面没字体,这个电路不能直接由USB供电,只能充电,咋改?
测量电池4.1V左右,不过应该是没充满,灯的三档供电分别是2.3/2.5/2.8V。
还有一根黑色的很神奇的触控线,不知道啥原理,一碰就能切换亮度

网友:
一盏小桔灯

网友:
哈哈,看着像是miniusb强装的microusb

网友A:
大的就是18650锂电池,电池取下不就是充电器直接供电了吗

网友:
楼上兄弟说的对,,取下电池,就直接用了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的就是18650锂电池,电池取下不就是充电器直接供电了吗

不行,电池拿下来,插着供电线,按不亮。最奇葩的是电池放里边充着电开灯的话,如果电量低,一会就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电池拿下来,插着供电线,按不亮。最奇葩的是电池放里边充着电开灯的话,如果电量低,一会就灭了 ...

这样的话就是灯电流比较大,充电板电流小,不是有表吗?测一下电流多大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电池拿下来,插着供电线,按不亮。最奇葩的是电池放里边充着电开灯的话,如果电量低,一会就灭了 ...

跳过充电板,用个二极管直接向控制板供电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