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原来指纹锁的IC卡和锁不是一一对应的

楼主(2022-07-27):
前几天发了个智能锁开箱的帖子,新玩具开箱,最便宜的指纹门锁:东方普发DF-8 - 数码大家谈 数码之家 (mydigit.cn)
这两天琢磨怎么装,今天把密码啥的都设置好了,不过这锁就送了两张IC卡,觉得有点不够,然后理所当然想到复制卡
先试了下小米手机的模拟门禁,发现没用
问了下老板说这卡是不是不能模拟只能用复制器复制
老板说这卡防复制,想多的话让我直接网上买
我就迷惑了,难道这卡和锁不是一一对应的吗?
结果深水宝上一搜还真是

网友A:
两张IC卡是不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张IC卡是不够用!

三口之家其实也够用了,再说还能密码,其实卡主要是给老人用的,老人不熟悉指纹,密码又不一定看得清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三口之家其实也够用了,再说还能密码,其实卡主要是给老人用的,老人不熟悉指纹,密码又不一定看得清 ...

如果卡都丢了呢
商家能配不?如果配,是通用 的还是你的锁 专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卡都丢了呢
商家能配不?如果配,是通用 的还是你的锁 专用的

那个卡肯定是专用的,通用的概率小,买回来还要和门锁配才行,这种卡不是小区的那种通用门禁卡

网友C:
买来是空卡、适配后防复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来是空卡、适配后防复制吧?

有可能是这样,我怀疑无非就是线圈(频率)不一样而已...

网友:
我家的门锁IC卡用NFC复制可以用,商家说防复制只是厂家没按通用标准做